有人在JLC做过1mm间距的BGA板子么?

楼主(2014-12-13):
如题所示,不知道JLC能不能做这样的板子。

网友:
1mm的bga,要求不高,大胆做。

网友A:
我在JLC做过最小0.85mm间距的BGA模块。没问题,挺好。

网友B:
1mm的做过可以用,没问题,0.5mm的有问题,不好说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我0.5mm的FPC做过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JLC做过最小0.85mm间距的BGA模块。没问题,挺好。

是打样吗,JLC打样好像不接BGA,文件不会被审核员驳回或者加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打样吗,JLC打样好像不接BGA,文件不会被审核员驳回或者加钱吗?

没有驳回也没加钱。不过我的BGA是模块,里面有一半是地线是不需要扇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打样吗,JLC打样好像不接BGA,文件不会被审核员驳回或者加钱吗?

需求: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能做出来的,有接,不加钱;太小的实在做不了,没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求: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能做出来的,有接,不加钱;太小的实在做不了 ...

也就是只能做0.8mm的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只能做0.8mm的BGA了?

嗯,焊盘在0.55MM以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需求: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能做出来的,有接,不加钱;太小的实在做不了 ...

BGA焊盘间走线可以吗?
线宽最小6mil,线和焊盘最小间距也是6mil,如果BGA焊盘≥0.55MM(22mil),那么BGA间距只能做1mm的了
如果是0.8间距的BGA,焊盘间无法走线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BGA焊盘间走线可以吗?
线宽最小6mil,线和焊盘最小间距也是6mil,如果BGA焊盘≥0.55MM(22mil),那么BGA间 ...

不好意思,没有做高精度板,
需求: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BGA的板子这两个方面需要同时满足的哦,因此抱歉能做的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的做过可以用,没问题,0.5mm的有问题,不好说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BGA下面是不是不能做过孔啊?

过孔的最小外径都0.6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