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炜盛的MQ-2气体传感器吗?(采集数据校准相关)

楼主(2014-12-13):
如上图,这是PDF手册中给出的,如何根据灵敏度特性图算出不同气体对应的曲线的斜率和零点?
在采集的数据(这里采集的数据是电压量,AD转换后的值如何再转换成对应气体的浓度)精度没有太高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上面算出的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吗?
如果可以,那么该如何校准?
还有关于这里的温湿度特性曲线,是不是还可以根据这里的温度度曲线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
这类气体传感器第一次使用,不太明白该如何利用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
有使用过的朋友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先谢过

网友A:
我用过,敢问楼主具体是干什么用的,检测什么样的气体?我对这个了解一点点

如上图,这是PDF手册中给出的,如何根据灵敏度特性图算出不同气体对应的曲线的斜率和零点?

这个是需要用实际传感器和已知浓度的气体校准的,灵敏度特性曲线只供了解传感器特性,实际作用不大。

在采集的数据(这里采集的数据是电压量,AD转换后的值如何再转换成对应气体的浓度)精度没有太高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上面算出的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吗?
如果可以,那么该如何校准?
还有关于这里的温湿度特性曲线,是不是还可以根据这里的温度度曲线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
这类气体传感器第一次使用,不太明白该如何利用斜率和零点进行校准?
有使用过的朋友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敢问楼主具体是干什么用的,检测什么样的气体?我对这个了解一点点

如上图,这是PDF手册中 ...

就是做这样一个模块
可以选择测量某种气体
比如甲烷,酒精,氢气,一氧化碳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做这样一个模块
可以选择测量某种气体
比如甲烷,酒精,氢气,一氧化碳等等

楼主能将这个数据手册传上来么?最近也在找相关的气体传感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这样一个模块
可以选择测量某种气体
比如甲烷,酒精,氢气,一氧化碳等等

这个传感器选择性很差啊,如果有多组分的气体在一起的话,还存在很严重的交叉干扰的问题哦,这个是个大问题

网友C:
这种热丝型的传感器你就测个大概就行了,想校准给用密闭箱。

网友:
能贴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做这样一个模块
可以选择测量某种气体
比如甲烷,酒精,氢气,一氧化碳等等

MQ-2不可以检测一氧化碳!
气体检测模块分2种,一种是定点报警型,也就是达到一定浓度时输出一个报警信号,这种一般用于家用气体泄露报警器;还有一种是连续浓度检测,这种一般用于空气质量检测;
你做的是哪一种?

网友D:
呵呵。楼上的是他们公司的职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将这个数据手册传上来么?最近也在找相关的气体传感器呢。谢谢

这里有两种,感觉差异好大
你看看,给分析分析

楼主:
还没有代码
这不正在讨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上的是他们公司的职员。

真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2不可以检测一氧化碳!
气体检测模块分2种,一种是定点报警型,也就是达到一定浓度时输出一个报警信号 ...

你说的是模拟输出,或者TTL输出么
现在不同气体的连续浓度也需要检测
达到不同气体的门限时也需要报警
我比较关心斜率和零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热丝型的传感器你就测个大概就行了,想校准给用密闭箱。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手册中给的不同气体的灵敏度曲线,算出斜率和零点
然后把每次检测读到的数据利用这样一个斜率和零点校准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步骤?如何进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手册中给的不同气体的灵敏度曲线,算出 ...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必须要每只校准的,如果不进行每只校准、调试,不是漏报就是误报,做出来的产品售后工作把人能搞疯掉。做气体检测这块,标定、校准成本非常高的,要心理有数。
下面是我亲自测试的数据供参考。
以下为kejiren123本人测试数据供参考,非炜盛官方数据。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手册中给的不同气体的灵敏度曲线,算出斜率和零点
然后把每次检测读到的数据利用这样一个斜率和零点校准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步骤?如何进行

网友:
精度不高,也总有个量吧,5%FS,还是10%FS?测量范围是多少?不然没办法说啊,这种传感器,按你的办法,估计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这输出的是对应不同气体不同浓度的电压值吧
如何校准?如何标定?
斜率和零点又是怎么回事?
你测得这堆数据该怎么利用?
思路和步骤,望大神给指点指点啊,谢谢了哈

网友E:
最简单的标定,就是两点线性标定。分别向传感器输入两种不同浓度相同物质的气体,得到两个输出电压值。用这两个点可在平面坐标系上确定一条直线。通常其中一个点用的是零气,标定该点也叫零点标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手册中给的不同气体的灵敏度曲线,算出 ...

这东西分段得出公式吧,整个不是一次函数直线,是一个曲线,用线性回归也成,弄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分段得出公式吧,整个不是一次函数直线,是一个曲线,用线性回归也成,弄个大概。 ...

线性回归怎么个弄法,能给点提示么?,最近要找个能测油烟的传感器,测量油烟的浓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分段得出公式吧,整个不是一次函数直线,是一个曲线,用线性回归也成,弄个大概。 ...

线性回归就算了
直接当做一次函数y = kx+b
我想这里如果x = 0,是不是b的值就是零点呢
给提示提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标定,就是两点线性标定。分别向传感器输入两种不同浓度相同物质的气体,得到两个输出电压值。用这 ...

如何把每次测得的数据都进行一次校准?

网友F:
涉及到要校准的器件,都很麻烦。

多测几个节点,用分段函数组合起来,节点越多,准确度也越高。

如果想保证每个产品的准确度,那么出厂时,每个产品都要进行这样节点校准,以消除传感器自身的差异。

网友G:
这种低成本的气体传感器稳定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涉及到要校准的器件,都很麻烦。

多测几个节点,用分段函数组合起来,节点越多,准确度也越高。

谢谢啦,明白了,动手写程序了
把接口和寄存器留出了
后期标气,直接串口修改斜率和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低成本的气体传感器稳定性很差

可有好的传感器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有好的传感器推荐

英国达特公司有测甲酫的传感器,10多英镑,国内手持的甲酫测试仪大多是用这个。

网友H:
郑州炜盛貌似是国内做气体传感器做得最大的一家,当年还去他们公司看过,规模比较大。
他们的传感器精度还算不错的,虽然比不上国外的,但一般工业场合用,精度已经足够了。
如果想用好的,可以看看VISHAY和CT的,这两家的电化学类传感器非常不错。
催化燃烧类的传感器,炜盛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郑州炜盛貌似是国内做气体传感器做得最大的一家,当年还去他们公司看过,规模比较大。
他们的传感器精度还 ...

vishay有做气体传感器吗?
刚确认了一下,网站上没有气体类的传感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vishay有做气体传感器吗?
刚确认了一下,网站上没有气体类的传感器啊

有的,而且质量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而且质量非常不错。

能把数据手册发过来么?没有数据手册告诉型号也行,谢谢!

网友J:
这种低成本的就不要纠结了,要想准确上电化学。这种传感器说是MQ2或者MQ5什么的感觉都一个b样,气体选择性不好,干扰很大。曾经好好研究过,我就在炜盛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低成本的就不要纠结了,要想准确上电化学。这种传感器说是MQ2或者MQ5什么的感觉都一个b样,气体选择性 ...

难道你天天拿着望远镜看偷窥对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难道你天天拿着望远镜看偷窥对面

我天天望眼镜偷窥炜盛的实验室。哈哈。
MQ2我买过不少,包括100多的MQ135也买过,放到一块一个德行,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天天望眼镜偷窥炜盛的实验室。哈哈。
MQ2我买过不少,包括100多的MQ135也买过,放到一块一个德行,操 ...

我也不是个人用
公司选择这么个东西
负责人觉得能用
我们就给操作着呗
其实我用的是这个
你看看,见附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把每次测得的数据都进行一次校准?

之前手机回复的,看不到图片,电脑上一看才知道,你这不是线性的,连近似线性都不是,两点校准根本玩不了。
这种曲线的传感器,省下来的钱都花到标定上了,而且性能不会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之前手机回复的,看不到图片,电脑上一看才知道,你这不是线性的,连近似线性都不是,两点校准根本玩不了 ...

标定也无意义,因为现实中根本不会有你标定时的环境和纯气体。干扰气体太多,而且这种加热型的温湿度影响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手机回复的,看不到图片,电脑上一看才知道,你这不是线性的,连近似线性都不是,两点校准根本玩不了 ...

总的来说,你们都是嫌这传感器太差了么
但是公司负责人选择这个传感器
也木有办法
只能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标定也无意义,因为现实中根本不会有你标定时的环境和纯气体。干扰气体太多,而且这种加热型的温湿度影响 ...

是的,还要考虑温湿度校准的

网友K:
刚毕业那会去过汉威电子,让在生产线干半年,天天加班到10:00到11:00之间,工资死低,还不如富士康,用的都是炜盛传感器,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公司分拆成这么多公司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还要考虑温湿度校准的

听他们员工说过,说这类传感器很容易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毕业那会去过汉威电子,让在生产线干半年,天天加班到10:00到11:00之间,工资死低,还不如富士康,用的都 ...

他们是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听他们员工说过,说这类传感器很容易中毒

是使用者容易中毒?
还是生产者容易中毒?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使用者容易中毒?
还是生产者容易中毒?

是传感器中毒,传感器中毒后就很容易失效

网友K:
你不知道吗?河南汉威有好多子公司,分拆了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一个地址。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没必要用标准气体去校准

这么多的标气,是用配比箱吗?
如果有3个标准气体就好标定了,最难搞是温度补偿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传感器中毒,传感器中毒后就很容易失效

就是传感器被污染失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不知道吗?河南汉威有好多子公司,分拆了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一个地址。 ...

那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办事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多的标气,是用配比箱吗?
如果有3个标准气体就好标定了,最难搞是温度补偿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

我用的方法简单,精度要求不高
值根据手册给的温湿度特性曲线
自己加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实时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网上 搜索一下, arduino 和 MQ-2 就有例子了。

恩,说的是校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毕业那会去过汉威电子,让在生产线干半年,天天加班到10:00到11:00之间,工资死低,还不如富士康,用的都 ...

一句话,避税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测试什么气体、期望精度是多少、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用于什么场合?  知道这些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测试什么气体、期望精度是多少、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用 ...

只是些这么一个模块
具体用在哪个产品还没定
可以选择测量甲烷,氢气或者液化气,煤气一类的额
精度的话经过一些滤波加校准就行,没有具体规定

听说你是炜盛的员工,能告诉我不用标准气体去测试传感器之前

怎么才能把测量的电压值,AD转换过后,转成对应的浓度呢??

比如我现在测量甲烷,对应的模拟输出电压时2V,这个2V如何转成浓度???

网友(2015-12-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郑州炜盛 无锡高顿
CITY Alphasense GSS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低成本的就不要纠结了,要想准确上电化学。这种传感器说是MQ2或者MQ5什么的感觉都一个b样,气体选择性 ...

是的,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