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的51单片机选择?需带外部总线接口

楼主(2014-12-13):
一个项目要用到5v的单片机,好像很多都停产了,有什么推荐么,以前用的philips的,atmel的,siliconlabs的,stc的没用过稳定么?

网友:
楼主以前用philips的时候,没关注过其它51类型的的单片机么?工作太专注了?

网友A:
选择AT吧
stc的就算了吧

楼主:
谢谢ls回复,有外部总线的51用过atmel和philips家的,好像都停产了,那么现在没停产的都有哪些51单片机,需要5v,带外部总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AT吧
stc的就算了吧

刚到atmel网站看了下,居然51还不少,看样子并不打算停产啊
AT89C5115

Low Pin Count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A/D Converter and 16KB Flash
AT89C51AC2

8-Bit Microcontroller, 32KB Flash, 2KB EEPROM, 10-Bit A/D Converter, 3V to 5.5V
AT89C51AC3

Enhanced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64KB Flash Memory
AT89C51ED2

High performance 8-Bit Microcontroller 64KB Flash, 2KB EEPROM
AT89C51IC2

8-Bit Flash Microcontroller with Two-Wire Interface
AT89C51ID2

High-Performance CMOS Flash Version of the 80C51 CMOS Single Chip 8-Bit Microcontroller
AT89C51RB2

8-Bit Microcontroller, 16KB Flash
AT89C51RC2

8-Bit Microcontroller, 32KB Flash
AT89C51RD2

High-Performance 8-Bit Microcontroller, 64KB Flash
AT89LS51

8-Bit Microcontroller, 4KB ISP, 128 bytes RAM, 16MHz, 2.7V to 4.0V
AT89LS52

8-Bit Microcontroller, 8KB ISP Flash, 256 bytes RAM, 16MHz 2.7V to 4.0V
AT89S2051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2KB ISP Flash
AT89S4051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4KB ISP Flash
AT89S51

8-Bit Microcontroller, 4KB ISP Flash
AT89S52

8-Bit Microcontroller, 8KB ISP Flash
AT89S8253

8-Bit Microcontroller, 12KB Flash

网友B:
笙泉 MEGAWIN 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笙泉 MEGAWIN 的还不错。

谢谢,好像这是一家台湾的公司,我了解一下

网友:
或者台湾新茂,肯定比STC要稳定

网友:
还有SST单片机。不过隐约觉得好像被谁收购了

网友C:
用外部总线的51,如果不是维护老产品,那应当果断抛弃

网友:
你可以考虑atmel的

网友:
LZ是维护产品还是开发产品?按稳定性来说,笙泉和STC一样的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决定用89V51RD2了,atmel和nxp家的居然都有这个型号,而且封装和引脚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总线的51,如果不是维护老产品,那应当果断抛弃

本来也不想用51,但是外部电路要用到一个古董5v芯片,是总线接口的,没法子了

网友:
呵呵,这个貌似挺多的,有空帮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