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恒流源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14):
我现在用一个真空传感器,测量真空度,真空传感器中有一个测量电阻,一个参考电阻,我要产生一个恒流源,通过这个测量电阻,将测量电阻的一端与参考电阻的一端短接,参考点租的另外一端接地,然后测量短接处的电压 ,F6000 MR+和F6000MR-是测量电阻的两端 ,F6000 REFR+是测量参考电阻,参考电阻的另外一端,我接到的GND.这个电路是参考的MAX6216的说明书设计的,但是我不太确定三极管的集电极,是不是应该是我这样的接法。

网友:
图对的,只是参数似乎不合理,你想恒流多少,从1K看电流很小,那你完全可以用运放输出,不用三极管了

网友:
是max6126,不是你文字描述中的max6216.
接法正确。共模电压高。
是max6126-2.5吗?
这个芯片是不是不便宜?

网友:
小电流用TL431也可以做恒流源啊

楼主:
我差不多需要一个5mA的恒流源,我用的6126输出5V的恒压源,然后通过那个1K的电阻,产生5mA的恒流源

网友:
集电极是这么接没错,但芯片用法有点问题:
1、MAX6126输入5V输出5V不合理,从datasheet上看至少保留0.4V压差,也就是说你的供电至少5.4V;
2、即使MAX6126供电达到5.4V,输出还是到不了5V,因为OUTF和OUTS端有个0.7V的压差,要OUTS端为5V,OUTF至少得能够输出5.7V

网友:
把6126芯片换成2.5V的,电阻换成510欧,也是差不多5mA。510欧电阻选精度高温漂小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用6126输出4.1V,配了一个1K的电阻,输出4ma的实现了。等芯片回来了,再试试5MA的

网友:
还有一个地方忘了考虑了,就是传感器的内阻是多大,上面消耗的压降是多少。因为V(F6000)+V(Q1)+V(R27)+V(R19)=V(+5VDD),把极限值算上,左边不能大于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