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STAT3接口比STAT2性能提升多少?

楼主(2014-12-14):
现在用的是T500的笔记本,硬盘接口是STAT2的,想把硬盘换成SSD的,网上搜了一下,说是性能基本和7200转的机械硬盘速度差不多,现在犹豫要不要换,有没有换过的朋友,说一说效果明显吗,主要运行AD9和CAD2012。

网友:
怎么可能。2接口速度240MB/S左右。关键是随机读写速度快。

网友:
没有试过,有比较的请说!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是HDD,几乎没有差别,因为HDD本身的速度远低于STATA2的速度,唯一能提升是突发读写Cache的速度,但这个对于实际的影响是很小很小的;
但如果你使用是SSD,读写速度几乎是翻一翻的,因为SSD的读写速度非常高,瓶颈在SATA接口

网友:
条件允许建立换SSD,因为读写速度比机械盘快得多,最关键的一个是随机性能提升几个数量给,找SSD后,系统启动时间,打开软件的时间会大幅度缩短,你会感觉到无比爽

网友:
个人赶脚,Tinkpad X200,换了intel的SSD,提升不是很明显。大概有20%左右,不注意感觉不出来,跟质的飞跃有天渊之别。

网友:
我sata2接3的ssd,系统启动速度神马的很明显改善,AD改善不大,我想可能是cpu性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