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串口“实时”传输0-5K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4-12-14):
现在有个应用,需串口传输数据,数据量0-5K,
之前的方案未加校验,由于内部RAM比较小,所以上位机只能一次传一段数据等待10MS再发一段;然后51配成一个缓冲区,51空闲时就执行数据处理程序,发现数据(开始结束标志长度等都不固定)偶尔出现错误。
现在是想把校验加进去,然后取消上位机的一段数据10MS等待,发一段数据即执行校验,OK则通知上位机再发下一段,错误则重发。看了MODEBUS是讲做个定时器等待一个半字符位则认为一段数据结束,是否必需配一个定时器给它。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
你这样,确定每个发送数据报的长度,然后在第100(建议)个字符的时候校验一下和(处理时间很短),然后接着收发,中间不会断开

网友:
建议由51来确定下一个数据包的发送,51收到后检查无误,发下一个数据的开始地址,上位机收到后再发对应的数据。

网友:
还需加入帧号,收到数据包的帧号若与上次相同,则不处理,避免上位机在没收到下位机响应的情况下重发数据造成数据的重复处理。帧号只在收到响应后才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