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LE方式的胎压检测方案哪家强?谢谢。

楼主(2014-12-14):
如题,在寻找蓝牙胎压检测方案。类似如下产品:

在这里咨询各位推荐哪家方案?
还是说要自己搭:BLE+胎压检测?

非常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为什么要用蓝牙呢,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好像目前的胎压监测的接收端都是装在中控上面的

网友:
建议楼主从中控仪表盘的接收端动脑筋,把信息发送给手机

楼主:
是为了能够显示到手机上来,您的建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就得多一个中转。
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胎压检测是检测哪个位置的?放在轮胎里面吗?

网友:
现在是个数据倒要上传到手机上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在胎内部分安装一个动磁发电装置,解决掉供电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是胎压检测系统的一个病症

网友:
别折腾了,信号问题都让你头大

楼主(2015-03-04):
再顶一下帖,如果坛友们有什么方案,麻烦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