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了linux在开发板,屏幕上却什么都没有

楼主(2014-12-14):
我刚买板子的时候开机屏幕上有显示,我想自己装个linux试试,可是三个东西我都装好以后开机屏幕上却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板子?

楼主:
tiny6410的板子!内核,superboot都是他们光盘里的

网友A:
我用过MINI2440的板子,按照使用说明做接可以了。

网友:
可能要烧对文件,不同屏,不同文件

网友B:
看看设置对分辨率没有。3.5、4.3、5.6的分辨率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MINI2440的板子,按照使用说明做接可以了。

是吗?可是我的怎么不行呢

网友C:
是不是得bootloader里得配置一下才行。

网友D:
看说明书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说明书一步一步来

嗯嗯,好的!

网友E: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用USB下载的方式进行下载,可以进行bootloader、kernel、rootfs进行实时跟踪,这样比较方便,

因为用SD卡可能会读取配置加载系统,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用USB下载的方式进行下载,可以进行bootloader、kernel、rootfs进行实时跟踪,这样比较 ...

哦,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得bootloader里得配置一下才行。

不知道,我反正就是把光盘里的那三个文件装进去了,结果屏幕没显示,我不知道装对了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设置对分辨率没有。3.5、4.3、5.6的分辨率不一样的。

从哪里看?

网友:
bootloader里面有显示,再就是屏对应的驱动文件(就是哟烧写进去的那个)上面应该有标注的。

网友F:
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应该不会出错的 。在ARM上跑linux 需要多操作 ,多去想 ,多总结 ,才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应该不会出错的 。在ARM上跑linux 需要多操作 ,多去想 ,多总结 ,才有收获! ...

嗯嗯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