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小车的移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12-14):
让小车移动要给小车一个倾斜角吗?让他移动的具体原理是什么,谁能给我简单一说,我照着这个方向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A:
陀螺仪探测前倾动作,然后命令轮子向前走。
不是因为有倾斜角才移动,而是这个倾斜角是定义的前进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探测前倾动作,然后命令轮子向前走。
不是因为有倾斜角才移动,而是这个倾斜角是定义的前进按键。 ...

我的意思是让小车直线行驶那个移动!不是让他保持平衡那个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让小车直线行驶那个移动!不是让他保持平衡那个移动

1 前进的时候,你必须给他一个前倾角,否则会失去平衡。
2前进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向前转,操作着向前倾时,系统探测到前倾就认为是意图前进,所以控制电机前进。这个过程你也可以设计成遥控按键之类的,操作者按前进键,你控制电机往前转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前进的时候,你必须给他一个前倾角,否则会失去平衡。
2前进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向前转,操作着向前倾时, ...

不说载人的,就是遥控那种。小车从静止到匀速直线,有个加速过程吧?加速需要向前的力吧?这个力需要小车前倾,重心前移产生吧?怎样遥控小车前倾?

网友:
低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前进的时候,你必须给他一个前倾角,否则会失去平衡。
2前进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向前转,操作着向前倾时, ...

我再查查资料,一下不太好理解

网友B:
stm32 做控制端,在stm32 内部编译好驱动电机的程序(主要是定义gpio 口,给高低电平这些步骤),然后通过驱动版连接电机,上电就可以动了,向前就是两个轮子

网友:
向前就是两个轮子一个方向的电平,向左就是左轮后转,右轮前传,向右相反

网友C:
其实控制速度就是改变角度,有一定的角度才能加速和平衡

网友D:
没有做过纯属臆想,当你给平衡模块一个垂直角度时小车要达到这个角度结果就是静止,如果给一个倾角 为了维持这个角度小车就要前进,倾角越大 速度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做过纯属臆想,当你给平衡模块一个垂直角度时小车要达到这个角度结果就是静止,如果给一个倾角 为了维 ...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我同学说不用倾角直接给轮一个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做控制端,在stm32 内部编译好驱动电机的程序(主要是定义gpio 口,给高低电平这些步骤),然后通过驱 ...

那小车怎么保持平衡,它可是两个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控制速度就是改变角度,有一定的角度才能加速和平衡

对,我也是这样猜得

网友:
直接给转速,前倾会加速,根本停不下来,高中物理啊。

网友:
我见到的是用步进电机的。前进后退就是直接加速,但是会有实时的矫正

网友E:
做过相关的测试实验,实现前进给转速和给倾角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给转速的话,转速应该等于前进速度与平衡速度的叠加,如果是给倾角的话,不需要给前进速度,小车为了保持平衡就会自动向前,会经历一个小的加速然后基本是匀速行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相关的测试实验,实现前进给转速和给倾角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给转速的话,转速应该等于前进速度与平衡速 ...

哦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