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激光孔的PCB吗?请问激光孔可以打串PCB吗?

楼主(2014-12-14):
之前听说,激光孔无法打串PCB中间那个很厚的层。比如四层板只能1-2,3-4的孔。

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普通机械钻孔内径12mil,外径20mil还是太大了。有什么办法做更小的过孔吗?

网友:
厂商的制程你不需要管

你提出你要钻孔的大小后

他们回覆你可以做就是可以做

至于他们要用机械钻孔还是雷射钻孔是他们的事情

你只需要管出货的时候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就行

网友:
觉得还要问一下厂家临界条件,就是能做最小的孔径,别太接近临界点。

网友A:
一众PCB板厂哭晕在厕所,你太小瞧人了。

PS:多层板都是2层压合的,人家为啥就不能一层一层打好了合一起,非要直接打穿。常去知乎,学会一个事“问问题想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众PCB板厂哭晕在厕所,你太小瞧人了。

PS:多层板都是2层压合的,人家为啥就不能一层一层打好了合一起, ...

普通机械孔的制造工艺就是一次压好,然后钻孔,过孔沉金,经过这几步工艺,就成了。有盲埋孔的,则看工艺要求,只有表层的话,跟穿孔一样的工艺。其它看板厂给不给做了,反正比较麻烦。
激光孔在手机主板上非常常见,手机主板现在大多是0.4mm孔径,只能用4mil激光孔然后塞孔。相机类主板是最厚的,差不多0.8mm厚。这类激光孔的板子貌似做不厚。

网友:
理论上任何层之间都能做过孔。但是实际生产的时候,受多层压合顺序的会影响,PCB厂家一般都会规定哪几个层之间可以做过孔,跟钻孔能力半毛钱没有。设计之前要先问清楚他们允许那个层之间做过孔。不是任意层都可以做的。

网友B:
“普通机械钻孔内径12mil,外径20mil还是太大了。有什么办法做更小的过孔吗?”

没看懂LZ这个问题,8mil一般都可以做。

网友:
另外,一般来说,激光孔最小可以做到3Mil的孔径

网友:
我也想问,激光孔是不是主要用来做盲孔和埋孔,通孔还是要用钻孔

径深比太大,不知道激光要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机械钻孔内径12mil,外径20mil还是太大了。有什么办法做更小的过孔吗?”

没看懂LZ这个问题,8mil一 ...

8mil内径的机械孔会显著增加PCB成本吗?另外可不可以提供一两家有这样制程能力的PCB厂家啊? 谢谢!

另外,埋孔的内孔径和外焊盘的推荐值和极限值一般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