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艾德克斯IT8511电子负载的校准方法,并奉上高清...

楼主(2014-12-14):
      刚收了一台艾德克斯IT8511电子负载,成色都还不错,功能正常,内部也没有修拆过,连接件上的黏胶也全都完整没破坏,挺满意 。就是里面很脏,清理出来好多土 ,顺便拍了点照片,大家鉴赏下。之前在EEVBLOG上DAVID大神有一篇B&K 8500的拆机视频,曾提到就是艾德克斯IT851X的机器帖了B&K的牌子,跟视频对比了下,机器外观上BK的多了个橡皮套,把手有点不同,内部拆开后完全是一样的,二者主PCB上的编号都是IT8511。艾德克斯IT8511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质量很好,毕竟是美国B&K的血统,还有可以用PV8500的软件直接用PC来控制显示曲线,很舒服。
      机器是挺满意的,不足的就是感觉精度有点欠缺,电压总是偏小点,大概几十mV吧,想做下校准。这两天仔细研究了资料,在IT8500系列帧 帧格式 格式通信协议,中发现有校准的相关命令,并且在B&K的官网上找到了PyLib85xxPython Libraryv1.0.0.zip,这个PYTHON语言的驱动,顺便花了1天时间学习了下PYTHON语言,感觉非常方便,尤其是串口通信编程太舒服了,比以前用VC C#来编程简单多了,喜欢
      跑题了,言归正传,通讯协议手册里面找到命令0X60H~0X69H都是关于校准的内容,我试着校准电压CV第一个点是1.499V,然后发送0x63命令附上实际电压是1.513V也就是第四个字节开始是 e9 05 00 00,然后依次第二个点是17.999V,这2个点应该是低量程0~18V的区间,之后高量程,第三个点1.49V 第四个点很高估计是要120V左右了,暂时没这么高电压,就随便弄了个。试了下校准后保存,然后重新开机后发现显示的电压是变化了,但是偏差更大了,无奈又恢复了厂家默认值。失败!这里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接下来献上高清裸图

楼主:
      灰是多了点,够脏了,清理了一下午啊。好在机器还不错,清理之后很干净

楼主:
      发完收工。。。谢谢大家观赏
      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下如何校准,再次感谢

网友:
好机,是在38收的吗?多少钱?

楼主:
机器成色是很不错,价格也不错。是在淘宝上收的,850,论坛上很少见这类机器,本来想双十二买个IT8511+的,结果发现有台二手的成色不错,老板开价1100。埃德萨克的机器不错,但是价格也比较坚挺

网友A:
其实BK没什么血统可言,都是找人做贴牌的,不过是外国的牌子放中国吓唬人而已
我们也给他们做一些仪器

楼主:
B&K Precision是美国第四位的仪器厂商,国外用户不少了,EEVBLOG上好些个BK仪器的拆解,DAVID对BK还是挺喜欢的,上youtuba也有不少测评拆解的视频,感觉在用户中口碑不错。正是看了DAVID的视频我才选择爱克萨斯这款的,在EEVBLOG上不少网友也是推荐。艾德克斯本身就是BK集团旗下的企业。现在贴牌的到处都是,不说别的安捷伦低端不少就是贴牌的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个磨掉的主芯片是C8051F3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BK没什么血统可言,都是找人做贴牌的,不过是外国的牌子放中国吓唬人而已
我们也给他们做一些仪器 ...

正解,大品牌也会眷恋低端市场,那就是找一家做得还不错的贴牌

网友:
刚在隔壁论坛也看到了LZ的帖子,我决定也去慢收一台来增强逼格

楼主:
      承蒙论坛网友ibmx31的指点,刚刚打了艾德克斯的电话,技术部让我直接把机器发过去免费校准,他们会查机器编号,如果过保则邮费自付,没过保则他们出邮费。如此负责任的售后服务简直让人吃惊啊,国内真是没见过这么好的,眼泪哗啦哗啦的。艾德克斯的机器贵的确有贵的理由,售后完全不用担心啊,顿时觉得自己逼格大增,终于也能享受到返厂校准的待遇了,这么多年终于做了回上帝啊
      机器打包完就等快递来收了。接下来会继续全程直播

网友:
精品,贵得有理由!

网友:
我也有一台早期的3150,结构是完全一样的,一般般使用这个足以了。

网友B:
这个价格是否配通信线?
不配的话略贵啊 淘宝上全新的8511+也没贵多少

网友C:
这种老机器都有原理图吧,楼主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是否配通信线?
不配的话略贵啊 淘宝上全新的8511+也没贵多少

       没有通讯线,851X的这批二手机器价格卖家都开得很高,网上看到卖的也少,砍不下来,真是郁闷。那天本来是想买新的8511+的,价格是14XX,后来无意中搜到有几台二手8511在卖,问了一圈,都是不低于800出,想想还是省点钱买个成色好的二手算了。好在爱克萨斯的机器售后还不错,过保的机器也有保障,总算心里平衡点。
      跟PC通讯是自己接的线,手头有一个232转USB隔离的模块,接上去还挺好用。再加上官方的PYTHON驱动,用PC控制起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机器都有原理图吧,楼主有么?

      没有啊,网上也没见到过,早期惠普这些还真是不错,都带服务手册,里面不但有校准说明还有完整的电路图,唉,可惜那个时代过去了

网友:
硬件开源确实是个难做的决定

网友D:
我用232连接电脑后,为什么打开串口后显示负载类型错误,我的型号是IT85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232连接电脑后,为什么打开串口后显示负载类型错误,我的型号是IT8522

艾德克斯的这个232线是隔离的,你直接用普通串口线连接电脑是不安全的的,电脑、电子负载、待测电源三者的地相通,很可能会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是用的淘宝上买的一个串口转USB的隔离模块,然后把该模块的 TTL串口TXD/RXD/GND三根线连接到电子负载后面的那个串口上分别是2/3/5脚,具体看你模块的定义,不正常就把2/3反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电子负载和PC上串口设置参数别忘了要设置一致。很简单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艾德克斯的这个232线是隔离的,你直接用普通串口线连接电脑是不安全的的,电脑、电子负载、待测电源三者 ...

  请问淘宝购买地址,
那个我知道,就是地址和串口号要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艾德克斯的这个232线是隔离的,你直接用普通串口线连接电脑是不安全的的,电脑、电子负载、待测电源三者 ...

我用的也是usb转串口啊,pl2303的,但是你说的隔离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艾德克斯的这个232线是隔离的,你直接用普通串口线连接电脑是不安全的的,电脑、电子负载、待测电源三者 ...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就是我看这个负载的规格书里面说需要用一个IEEE转接线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就是我看这个负载的规格书里面说需要用一个IEEE转接线来着, ...

       淘宝搜下串口隔离会有很多,我现在用的这个很多年前买的,现在没有了,淘宝上搜了下有个30多元包邮的板子,应该就可以,貌似还是论坛里网友开的淘宝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下串口隔离会有很多,我现在用的这个很多年前买的,现在没有了,淘宝上搜了下有个30多元包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4.RBe36J&id=12994176472&ns=1&abbucket=18#detail

     看着应该可以,正好艾德克斯的TTL串口好像是有个5V供电,不用额外的DC/DC隔离电源了

楼主:
继续,今天收到了艾德克斯南京厂寄回来的机器,开心,原先寄过去是找了个天猫超市的纸箱加废泡沫,这次寄回来的是新的纸箱,而且还是里面一个稍小的套上外面一个大的双层纸箱,里面是用了专门的泡沫并且加了密封袋,特别牢靠,最关键的是还有一张包在密封袋中加盖了公章的校准证书,真是眼泪哗哗的,鸡冻啊

       还有2个细节不得不提,一个是纸箱中和机器的密封袋中分别还放了2包硅胶干燥剂;另一个就是我检查机器的时候发现原本机器底部2个塑料脚垫的防震橡皮是没有了的,这次竟然给我装上了2个橡皮,还用胶做了固定。看到这些感觉实在是太细致贴心了,在这寒冷12月里却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艾德克斯南京的服务真是没话说了,太棒了,活了半辈子真还没遇到过第二个这样的厂家,不赞不行啊

网友:
我看到都激动,我也买了款这个型号,看到楼主的经历,很温暖!

楼主:
      意外的惊喜啊,早上居然收到一个顺丰快递,看看是啥

      艾德克斯寄来的台历啊,在这2014的最后一天送到,真是没想到 ,哈哈 。感谢党感谢Z.F.感谢国家感谢艾德克斯,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2017-03-12):
现在精度是多少

网友:
我现在已经摸透了IT8511的校准方法,以后再也不用寄回厂家校准了

网友(2017-06-06):
看的我也眼泪哗哗的,我也有一台艾德克斯稳压电源IT6720,原接电动车充电接反烧了,自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