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求高精度、稳定性相当好的时钟源

楼主(2014-12-14):
紧急求助:求高精度、稳定性相当好的时钟源
最近需要做一个时钟同步系统,精度要求小于100uS ,现在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时钟精准源,
想了很久,想过使用恒温控制晶体振荡器OCXO和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提供基准,
但是这玩意都是死贵死贵的,某宝上几十一百的,感觉是国产的,还有就是好几百的。。。。买不起啊!!
对了,这东西是我的毕业设计,没有报销的。。。。。。
还有就是,不能使用GPS授时,因为题目要求使用高速ADC和DAC做,

我想过用锁相环提供时间基准给FPGA,然后有FPGA分频或者倍频,但是不知道这样做稳定性行不行,
因为PLL的锁定精度也和参考时钟有关,这时钟一般也是晶振。。。。
也就是,兜来兜去,貌似都需要一个高精度的晶振才能做到小于100uS 的精度。。。
小弟菜鸟一只,目光短浅,希望各位前辈提点意见,
提供一个高精度的时钟源的芯片或者是方案,当然,越便宜越好。。。
再次谢过!!

网友:
废话连篇,
时钟源频率是多少?
100uS是指1秒误差,还是多久?

网友:
最简单的,交流220V那边取·····包准

网友:
你需要这个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时钟是RTC还是系统工作时钟,只是RTC的话解决办法很多,RTC模块很多高精度的带补偿的

网友A:
守时100us?这个关键还是要看你打算在多长时间内守时了,变电站的时钟也仅仅要求在GPS断掉后守几小时。你要是要求无外界校准的情况下守时1年,那除了铷钟别无他法。

网友:
去买原子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守时100us?这个关键还是要看你打算在多长时间内守时了,变电站的时钟也仅仅要求在GPS断掉后守几小时。你要 ...

变电站这个精度,使用什么可以?
还有就是如果美国关闭GPS的民码,中国的电网会崩溃吗?

网友:
你们是要做几个时钟之间的同步么?就是以一个为主时钟,另外几个时钟和主时钟的差别要小于100us,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
温补晶振和恒温晶振比起原子钟便宜多了吧?最便宜就温补晶振吧

网友:
我的产品七天靠电池误差不超过100us

不过成本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电站这个精度,使用什么可以?
还有就是如果美国关闭GPS的民码,中国的电网会崩溃吗? ...

现在还有北斗。
我们用的恒温晶振,短时间的精度还不错。
调钟很麻烦。

网友:
恒温晶振都嫌贵,那没办法了

网友:
温补晶振便宜些。

网友:
电波钟可以么

网友:
lz说不明白,不好搞啊
话说高精度的,一般都是要砸大价钱的,很多都是筛选法筛出来的,成本自然高

网友:
我去,这是个铷原子钟啊

网友:
1. 把需求搞清楚 多长时间内要求100us 的 时间漂移
2. 看你能上网 能发帖 还不至于很穷吧 自己到淘宝买个100多元的拆机OCXO就行了
3. 你自己毕业设计 就不舍得投入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