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zigbee运用的osal操作系统源码

楼主(2014-12-14):
TI在CC2530/CC2540平台上运用的一个操作系统,里面很多宏定义和结构链表很值得借鉴,学习模块化结构化编程同时重新看看自己的C语言了~~

网友A:
osal 是什么操作系统  ? 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al 是什么操作系统  ? 第一次听说

在TI的zigbee和ble上使用的一种操作系统,osal采用轮询任务调度队列的方法进行任务调度管理,和多任务操作系统如ucos不同,它属于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TI的zigbee和ble上使用的一种操作系统,osal采用轮询任务调度队列的方法进行任务调度管理,和多任务操 ...

这年头不搞多任务系统 ,还搞事件驱动系统 ,搞不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不搞多任务系统 ,还搞事件驱动系统 ,搞不明白 。

学里面的结构化和模块化编程思想,学习里面一些C指针,结构的用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不搞多任务系统 ,还搞事件驱动系统 ,搞不明白 。

人家TI这么大的公司很有想法啊, 这年头, 多任务系统最没用! 还是实实在在的事件驱动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不搞多任务系统 ,还搞事件驱动系统 ,搞不明白 。

这个协议栈运行的单片机可是51内核的,本身性能有限,跑事件驱动系统很好,如果非要跑多任务系统估计会吃不消的。

网友C:
前两天看了下TI的这个osal,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mem部分,但下载还是看到云里雾里的

网友:
看来需要仔细消化一下,下来看看

网友:
标记了,以前都没听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看了下TI的这个osal,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mem部分,但下载还是看到云里雾里的 ...

你说的“下载”指的是什么?
我个人觉着这个OSAL里任务调度和“软件定时器”功能比较好,方便程序的功能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下载”指的是什么?
我个人觉着这个OSAL里任务调度和“软件定时器”功能比较好,方便程序的功能 ...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现在
因为时间驱动动会进行消息传递,这个时候就离不开memory,所以我着重看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下载”指的是什么?
我个人觉着这个OSAL里任务调度和“软件定时器”功能比较好,方便程序的功能 ...

我觉得这里的任务调度没什么,就是一个任务发出一个时间,然后下个循环时,检查哪个任务有收到事件就执行哪个任务(从优先级高的执行)
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TI这么大的公司很有想法啊, 这年头, 多任务系统最没用! 还是实实在在的事件驱动的好啊! ...

有没有搞错 ,多任务系统最没用 ?
看看成功的多任务操作系统 vxworks ,QNX ,强大的实时性摆在那 ,军用上的都是强实时性操作系统 。

网友E:
这个是个zstack在这个系统中的移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zstack在这个系统中的移植吗

对的,为ZStack协议栈提供一个操作系统抽象层OSAL的协议栈调度程序

网友:
应用场合不同,再较真就没意思了。

网友:
谢谢,事件驱动型

网友:
有机会看一看。。。

网友:
ti的代码看起来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不搞多任务系统 ,还搞事件驱动系统 ,搞不明白 。

事件驱动节省资源,并且易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 ,多任务系统最没用 ?
看看成功的多任务操作系统 vxworks ,QNX ,强大的实时性摆在那 ,军 ...

说的角度不同, 军事的活估计不是大部分人去干的事情, 实际应用设计中, 1来并不需要这样的强大实时性, 2来是多任务增加更多如同步,内存溢出,公共资源等问题, 还不如事件系统来得实在;
多任务系统90%的时候没有事件系统实在啊! 那不是最没有是它吗?

网友:
谢谢给的资源

网友F:
楼主,你这个落后了,人家都2.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落后了,人家都2.6了

理解别人的原理机制和编程思想就好,版本更新太快怎么赶得上,嵌入式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折腾2540,也是用的OSAL,但是里面确实好多消息机制没有源码。这个下载看看,看看是否齐全。
如果齐全,对于学习,确实是个好材料。
关于调度机制,只有在多人协作,或者各种多硬件工作并行时候,能展示优点。

网友G:
这个也不能算是操作系统,应该算是时间触发式的事件机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也不能算是操作系统,应该算是时间触发式的事件机制吧。

严格来说确实不是,它对实时性要求也不高

网友:
Osal实时系统,标记。

网友(2015-06-15):
这个操作系统也真是够乱的,各种宏定义看得你眼花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能力不行,总感觉写得10分的垃圾,各种宏定义各种的不规范。连头文件都写得特乱。
跟 FATFS UCOS 那些不能相比,真心乱得很

网友H:
有zigbee协议吗?
想做zigbee转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zigbee协议吗?
想做zigbee转串口模块。

zigbee协议貌似在ztack软件安装目录下就有了~~

网友:
准备开始学习Zigbee  从CC2530开始吗

网友(2015-09-12):
物联网 学习一下

网友I:
上CC2540时就发现这个OSAL确实值得学习,做状态机架构非常合适,有任务间通信,timer

网友(2016-01-06):
标记标记!!

网友:
真心搞不懂事件触发的原理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22):
引用 网友I:
上CC2540时就发现这个OSAL确实值得学习,做状态机架构非常合适,有任务间通信,timer ...

表示完成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