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度WIFI的生产工艺是怎样的,适合DIY吗?

楼主(2014-12-14):
大家好,今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小度WIFI的拆解图。如下图:
很好奇他这个东西是如何生产的,能不能买到类似的USB原材料,能不能自己也DIY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呢?
纯属好奇,希望懂的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到芯片。

楼主:
我的图片也是从网上别人的拆解图上复制过来的。芯片是MT7601,芯片这块我不关心,我主要是好奇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就是USB接口那块,电路板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组装结构,以及组装材料从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你仔细看看本站那些开源项目就知道该怎么弄了。小度这类东西不适合DIY,设计和焊接要求都很高,虽然也可以手工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如果有芯片的话应该可以diy

网友:
这也太小了吧

网友:
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比较薄的PCB,镀金,再做个塑料模具
嘉立创就可以做0.4厚度的PCB

网友:
DIY就不要想了
做一个出来的成本是人家售价的几十倍,效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
牵扯到高速通讯、射频无线、还有外形的DIY都是高难度,小度wifi卖的是性价比,个人做话费几十倍的成本和经历,最后还不如人家,不如花上这百八十块买个现成的回来用哦

网友:
人家成品卖不到20块钱,你20块钱买不齐材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不是要DIY WIFI之类的东西。只是对这个结构感兴趣,可以做个类似于U盾之类的东西,这样需要做硬件验证,现在的U盾体积都太大了,才想到可以用这种体积很小的结构。

网友:
大家都是匆忙之人呐.....明明楼主不是说要DIY个wifi.....

网友:
手头还有十几个 闲置着..

网友:
跟小度wifi有什么关系?你想做小的就往小里设计就是了

网友:
DIY 就像原型验证,能用就行,往往没有精力和能力做的很小很精致。

网友:
厂家都做到这份上了,DIY没有啥意思,能用好就ok

网友:
消费电子卖的像大白菜一样便宜,自己做划不来,做出来的物料成本就够买好几个了,性能不见得有买得好。

网友:
自己做肯定不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