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扩展口能连接编程器吗

楼主(2014-12-14):
因为笔记本USB接口只有两个,想买一个USB集线器也就是USB扩展口,不知能不能像电脑本身的USB接口一样连接编程器下载程序用,请问有哪位老师用过给解答一下,我想买一个,谢谢!

网友:
用jlink表示不行!

楼主:
谢谢zhenghe 热心回复!

网友:
usb-hub jlink 没问题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集线器物理特点,有的缓存小,上位机发过的大数据包,它会分成若干个小的数据包进行转发。我试过STM32模拟串口通过集线器与上位机通信,大过64字节的,STM32的USB中断会发生若干次,每次只能收到64字节数据,有点集线器则只发生一次。 所以对于 一些编程器无法使用这类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集线器物理特点,有的缓存小,上位机发过的大数据包,它会分成若干个小的数据包进行转发。我试 ...

谢谢您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只能去淘宝咨询内行的卖家了.

网友B:
我在京东买了一个,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京东买了一个,可以使用。

我也是在京东看了奥睿科的,因为不确定是否能用没敢买,不知是不是带电源的好一些,你用的啥牌子的啥型号?谢谢!

网友:
我用的PORTS

网友:
最近買了一個七口帶開關也沒有問題,裡面是兩顆fe1.1s

楼主:
昨天在京东定了一个带电源的,今天中午到货,晚上抓紧时间测试了一下,如图:

图片太大了,记得是第一次发图,见谅。经使用效果还行,其上插了一个鼠标,一个U盘,一个自己做的USB转串口下载器,一个逻辑分析仪,先启动逻辑分析仪,再启动STC单片机下载软件,能正常下载程序,能抓取串口的波形。

网友C:
用好点的USB扩张器就没有问题,淘宝上那种很便宜的那种,总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点的USB扩张器就没有问题,淘宝上那种很便宜的那种,总出现问题。

我的是奥睿科的一分四带充电的99元,还不知道以后会咋样,先用着吧。

网友:
质量好一点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我也是使用扩展的
可以使用的。

网友:
以前买的打印口扩展卡不支持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使用扩展的
可以使用的。

我开始有点犹豫,是在咨询了有经验的前辈后才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