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设备绑定运营商?

楼主(2014-12-15):
如题。
最近的一个项目,老板要求实现设备能绑定不同的通信运营商,例如电信、移动等。此领域空白,特求助。

网友A:
无线通信可以读取SIM卡的IMSI或者CCID,或者查询所注册网络代码,来进行判断。
有线通信可以根据自动分配的IP地址或者DNS服务器地址来判断营运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通信可以读取SIM卡的IMSI或者CCID,或者查询所注册网络代码,来进行判断。
有线通信可以根据自动分配的 ...

有线通信。
通过DNS判断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在设备内存储一整套的DNS地址? 各省市的DNS都不一样,还有备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线通信。
通过DNS判断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在设备内存储一整套的DNS地址? 各省市的DNS都不一样,还 ...

做个网页信息读取的,连接到IP138.com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