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公司的IP175G该怎么使用?

楼主(2014-12-15):
RT
看了IP175G的资料文档,发现其有好几种工作方式,然后内部还含有寄存器。于是问题来了。。。。。
其内部是否需要firmware才能工作?如果不需要,它怎么工作的?
谢了

网友A:
不需要firmware的,工作模式可以通过芯片引脚进行上拉或下拉的配置,在上电的时候检测引脚电平状态,确定进入哪一种工作模式。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MCU通过MDC和MDIO口配置IP175G的寄存器,以确定其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firmware的,工作模式可以通过芯片引脚进行上拉或下拉的配置,在上电的时候检测引脚电平状态,确定进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firmware的,工作模式可以通过芯片引脚进行上拉或下拉的配置,在上电的时候检测引脚电平状态,确定进 ...

关于IP175G的运用,您有参考设计电路给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B:
谁有参考电路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有参考电路发上来看看啊

供应商提供的,参考参考

网友C: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工业上面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工业上面能用么

还处于研发阶段,稳定性还不清楚

网友D(2020-02-22):
楼主,IP175使用下来,稳定性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IP175使用下来,稳定性如何啊

好久了帖子,突然打开发现早已不记得是啥了。。。。看了datasheet回忆出一些,我们最后没有用它,用的其它家的,具体记不清了,中间换过好工作,15年之后就没再接触

网友(2020-12-23):
好奇怪啊,我都没有下载资料,就说我下载次数已用完,需要升级,到底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