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条形PCB倾斜放置可在10X10内在不在打样优惠范围内

楼主(2014-12-15):
条形PCB(如4cm乘11cm)如果倾斜放置,可在10X10内,这样在不在打样优惠范围内。

网友A:
很抱歉,没有斜放置的情况哦;斜放置对于工作板来说,所占的面积更大;板料浪费得更多哦

想像一下:10*10CM的方块内,即使他的对角线有11CM,但它不是一条线,他还有一个4CM的宽度呢,他是一个长方条哦;请不要有这类极端的推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没有斜放置的情况哦;斜放置对于工作板来说,所占的面积更大;板料浪费得更多哦

想像一下:10*10C ...

好的,谢谢!

网友:
lz确定能放下?

网友:
算了一下,放不下。

网友:
如果可以放进去的话,可以把外形做成10x10的,回来自己把里面的切下来

网友:
旋转一下发厂家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省钱吧?快速做东西才是王道,省这点能干什么

网友B:
因为还有宽度  你确认能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还有宽度  你确认能放的下。

挖坟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