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容到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12-15):
请教大家,里面2个问题,怎么解释?

网友A:
好像是说有一种是电压型驱动的芯片,有一种是电流型驱动的芯片,看具体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说有一种是电压型驱动的芯片,有一种是电流型驱动的芯片,看具体的芯片 ...

恩,谢谢。
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B:
网络变压器在以太网中的作用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接到地。而且接电源时,电源值又可以不一样,3.3V,2.5V,1.8V都有。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分析如下:
1、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流驱动的需要接电源;电压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中心抽头的接法,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
2、为什么接电源时,又接不同的电压呢?这个也是所使用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决定的什么电平,就得接相应的电压了。即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
⒊这个变压器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不接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需要接变压器,直接接到RJ45上,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呢,传输距离就很受限制,而且当接到不同电平网口时,也会有影响。而且外部对芯片的干扰也很大。当接了网络变压器后,它主要用于信号电平耦合。其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其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对芯片增加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如雷击);其三,当接到不同电平(如有的PHY芯片是2.5V,有的PHY芯片是3.3V)的网口时,不会对彼此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
隔直通交

网友:
也有接vcc的,取决于phy

网友:
隔直通交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变压器在以太网中的作用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压器中 ...

这个网上的东西,看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网上的东西,看过了。

C6301,R6347,R6312组成的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一个叫鲍伯斯密斯的人设计的,通常叫做鲍伯斯密斯电路,主要还是EMI和阻匹配作用。C6302做EMI测试时电容值可做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6301,R6347,R6312组成的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一个叫鲍伯斯密斯的人设计的,通常叫做鲍伯斯密斯电路,主要 ...

感谢,我再继续看看。

网友(2016-03-04):
学习一下,解答全面、正确

网友(2016-06-15):
网上永远的回答都是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流驱动的需要接电源;电压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
有哪位大神能把这2个驱动模型贴出来,详细解释下么?目前我只搞懂接CT接电源的模型。接地的模型理解不透。

网友:
直接看厂家的参考设计。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确定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