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开发板,想学习步进的新手请进!

楼主(2014-12-15):
先上图:

这是我刚设计的一款电机开发板,主控芯片stm32f103rbt6,供新手交流学习,设计的不好,业界前辈们可以一笑而过啦!
板子资源
1.集成USB转串口模块,可以供电、烧录、与电脑通信;

2.1个SWD下载接口;
3.一个NTC热敏电阻,用来测温度;
4.1个DMX通信接口;
5.1个CAN总线接口;
6.1个24C02;
7.2个LED指示灯;
8.1个声音检测电路;
9.5个独立按键;
10.1个TFT液晶;
11.RTC时钟电路,后备电源可用;
12.2个DRV8841电机驱动和2路光耦检测电路;

我的设计思路是尽量利用完STM32F103RBT6的资源,既要满足电机开发的功能,又保留开发板简单好用的特点.
板子刚做好,最近准备写几段测试代码,有兴趣提前预订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016500393

网友A:
  求步进电机资料呀

网友B:
非常支持,我愿意用金钱换取时间,只要你做得好,教程还要例程都要

网友C:
多大细分?多大电流?
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步进电机资料呀

加995971182.发质量给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大细分?多大电流?
转速?

我们有颗驱动芯片.7A.70v.256细分.固化ic,加995971182

网友:
感兴趣能带几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步进电机资料呀

不要着急啊,板子刚做好,这几天我测试完就开源一些代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支持,我愿意用金钱换取时间,只要你做得好,教程还要例程都要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细分?多大电流?
转速?

等测完板子准备拍个简短的视频传上来,有兴趣的话记得来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测完板子准备拍个简短的视频传上来,有兴趣的话记得来看啊

好的 。。。。。。。

网友:
弄好了给你订一块

网友:
3D的板子挺漂亮!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着急啊,板子刚做好,这几天我测试完就开源一些代码出来

哈哈~  好的   支持一下

网友E:
测试好代码后要一块

网友F:
关注楼主的后续测试

网友:
很强大的步进电机开发板

网友G:
代码开源吗,最近刚好想弄个东西,既然你弄了就不用从头来了。板子实物几时?

网友H:
资源全部用完了以后升级就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源全部用完了以后升级就麻烦了啊?

能把这个板子学透彻就很难得了,一块电路板很难面面俱到

楼主:
刚做好两块,上图秀一下

写了个点灯程序,串口下载成功,LED正常闪烁

网友I:
资料程序都详细,肯定入手

网友J:
楼主的工作应该是舞台灯光行业的吧

网友K:
现在步进电机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要好好学一下,楼主多多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步进电机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要好好学一下,楼主多多交流哈

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工作应该是舞台灯光行业的吧

看样子是同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资料程序都详细,肯定入手

放心吧,代码会加备注的

网友L:
报名,订一个!

网友M:
出细分步进驱动板PCB  细分精度2,4,8,16, 32, 64, 128, 256, 5, 10, 25, 50, 125, 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同行啊

不是啦,我只是啥都喜欢玩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出细分步进驱动板PCB  细分精度2,4,8,16, 32, 64, 128, 256, 5, 10, 25, 50, 125, 250

您用的是TC1002的芯片吗?

网友:
如果教程详细的话弄一块学习一下怎么驱动电动机

网友:
关注,你这个可以驱动几个电机啊,不需要电机驱动器了吧

网友:
DRV8841这片子驱动电流太小啦,平均输出只有不到2A,峰值也只能4A;

网友:
调试通过了吗?想早点买一个看看

楼主:
这两天赶工作中的项目进度,天天加班,开发板进度慢了,实在抱歉!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争取本周之内让大家看到效果

楼主:
福利来咯,附件中是电路图和电机代码,按键驱动和TFT的部分都很完善了

网友:
好佩漂亮3D图,支持楼主!

网友N:
3D图是用什么软件弄的?DXP?

网友:
关键是要资料全,有后续的注释详解,可以考虑入一块

网友O:
同问,3D用啥软件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N:
3D图是用什么软件弄的?DXP?

没错,3D元件在这里搞到的: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default.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问,3D用啥软件做的,很漂亮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default.aspx  这里有,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支持,我愿意用金钱换取时间,只要你做得好,教程还要例程都要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好代码后要一块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楼主的后续测试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码开源吗,最近刚好想弄个东西,既然你弄了就不用从头来了。板子实物几时? ...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资料程序都详细,肯定入手

开发板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报名,订一个!

开发板测试OK

网友P:
意义不大~~因为这种集成IC驱动,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楼主的代码写得很好~稳定~可以做公板嘛~这个赚钱比你买开发板要快啊~~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实验代码,学习的价值很高,另外本开发板仅此几块,后续不再制作。

网友Q:
3D很漂亮,用什么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意义不大~~因为这种集成IC驱动,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楼主的代码写得很好~稳定~可以做公板嘛~这个赚钱 ...

果然是资深前辈啊,一眼看出端倪!   我这帐号等级低,回复个帖子居然要等一个小时
我做这块板的主要目的是给我这样的新手垫一个入门的台阶,当作行业的开发板来用,可以学习板子上面的四种通信协议,做一个彩屏的菜单,当然主要的还是能学习一下电机的控制思想,程序的结构,顺便收一点辛苦费而已。最初的意愿也就仅此几块样板,有缘就得喽

楼主:
引用 网友Q:
3D很漂亮,用什么显卡?

也就最一般的显卡,AD切换到三维模式而已,可能是3D元件做的比较细致

网友R:
感谢楼主 你这个板子能驱动多少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楼主 你这个板子能驱动多少步进电机

驱动两个

网友S:
楼主57 09的步进电机能接吗?

网友:
楼主.您想玩玩我们四轴运动控制芯片吗?加995971182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57 09的步进电机能接吗?

这款驱动芯片适合带35,39,42的步进电机,57的电机电流不大时也可以带

网友S:
怎么测试电机这部分,板子原先烧入的程序可以测试吗?

网友T:
到底用来干什么没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到底用来干什么没说啊

开发板   给新手学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测试电机这部分,板子原先烧入的程序可以测试吗?

可以,上下按键改变DMX数值,电机也跟着改变位置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可以,上下按键改变DMX数值,电机也跟着改变位置

可以我那个没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我那个没转啊

旺旺聊吧

网友S:
已经可以转了,好像跟24V和5V上电的顺序有点关系

网友:
看上你的3D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已经可以转了,好像跟24V和5V上电的顺序有点关系

只上电24V就可以了  24V后面有转5V的电路

网友S:
既然是学习板,最好是有个简单的说明还有原理图PCB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既然是学习板,最好是有个简单的说明还有原理图PCB什么的

压缩包里面有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意义不大~~因为这种集成IC驱动,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如果楼主的代码写得很好~稳定~可以做公板嘛~这个赚钱 ...

请教你一个问题,假如用L6205或者L6225来驱动步进电机,PWM细分运行的话,我在某个细分位置停下来后,如果不释放EN端(使能),电机和驱动芯片温升很快,但是我释放掉(禁能),电机又会停在它的机械角度(1.8)的位置上,所以有时候细分运行停下来后,步进电机总是很大的抖动一下。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两者兼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颗驱动芯片.7A.70v.256细分.固化ic,加995971182

深圳天微?

网友P(2015-01-14):
引用 网友U:
请教你一个问题,假如用L6205或者L6225来驱动步进电机,PWM细分运行的话,我在某个细分位置停下来后,如 ...

是因为你在某个细分点停下来的时候,没有降电流,所以驱动和电机温度会迅速上升~~~所以电流很大~所以解决的策略是:将PWM的占空比按照比例减小~按比例缩小后~两项的合成力矩是不变的~所以不用担心电机会动~~举个例子:一个平衡杠杆~两边放重量都为2公斤的重物~是保持平衡的,那么你把两边的重物换成1公斤的重物~杠杆也会保持平衡的~只是需要的平衡力不一样了而已~位置是不会变的~还是保持平衡的~这样停止的时候电流就小了~不需要禁止EN~因为你禁止EN后,驱动器就断掉了~电流也断掉了,你的电机瞬间就没力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是因为你在某个细分点停下来的时候,没有降电流,所以驱动和电机温度会迅速上升~~~所以电流很大~所以解决 ...

谢谢非常耐心的解答,我已经明白了。我用的MCU是NXP1788,它有个电机MPWM模块,就是通道1和通道2可以互补输出,但是不像STM32那样,还可以单独调制1和2的脉宽,也就是1788的1和2永远是互补的,加起来总是PWM的
周期,无法像你说的那样,半流锁定或者1/4流的锁定!
其实这种方案是我随便用公司的电路板改的,我公司现在一般用L6205来驱动直流电机或者电磁铁,用SLA7078来驱动步进,看论坛上很多也用L6205驱动步进,所以自己改改电路玩玩,或许简单的利用NXP1788的MPWM模块是无法比较好的驱动步进!如果自己额外用定时器生成PWM感觉频率有点跟不上,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针对这种情况??

网友P:
引用 网友U:
谢谢非常耐心的解答,我已经明白了。我用的MCU是NXP1788,它有个电机MPWM模块,就是通道1和通道2可以互 ...

为什么互补就不能改变PWM的最大脉宽?难道NXP的PWM模块是不能调脉宽的?那还叫什么PWM模块?~~两项细分数据本来就是互补的~相位相差90°~~你看我的数据波形~~你用硬件输出互补波形~~原理一样的~(有些没有互补功能的单片机,一些人为了减少PWM输出,就是外接反向器来做互补的~)~怎么可能不可以将电流?你没想明白~虽然我没用NXP~但是完全可以将PWM脉宽按比例减小来降电流~你是互补的~那么只要你将了一路,那么另外一路互补的,也会按照同样的比例下降~这个跟我用软件来控制两项波形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互补就不能改变PWM的最大脉宽?难道NXP的PWM模块是不能调脉宽的?那还叫什么PWM模块?~~两项细分数据 ...

假如是这种解法,就两路PWM控制,你的意思是把这两路PWM等比例减少吗?
我说的互补其实就是指这上面的一路PWM,没有反相器的和加了反相器合起来的叫一路,这样的一路无法等比例减少,因为它们永远是反向的关系

网友P:
引用 网友U:
假如是这种解法,就两路PWM控制,你的意思是把这两路PWM等比例减少吗?
我说的互补其实就是指这上面的一 ...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U:
假如是这种解法,就两路PWM控制,你的意思是把这两路PWM等比例减少吗?
我说的互补其实就是指这上面的一 ...

说多没用,你自己写代码现场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啦~

谢谢解答!
我昨天其实就试了下,M1_A和M1_B脉宽都减少1/4,好像发热量还是很大,还听到有噪音了,用的是43电机,
如果这种思路是对的话,估计有哪个地方我没找到合适的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说多没用,你自己写代码现场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指导,我再去多想想和实验一下

网友:
既然是步进电机驱动板,最好能提供驱动步进电机的电流,细分,和一些保证精度的算法

网友V:
麻烦问一下,现在还有么? 还有对应几线的电机? 驱动电流多大?

网友:
你有用过吗?

网友W:
看你的头像有点像, 了解 TC1002  TC1005

网友U:
引用 网友P:
说多没用,你自己写代码现场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实验了很多次,还是温度上升很快!
还是有点不明白,像图1这个代码,TIM->CCR1和TIM->CCR2可以设置成互补输出,但是它们本身的脉宽可以各自调节,也就是TIM->CCR1+TIM->CCR2可以不等于Cycle_PWM,这样就可以把电流等比例降下来!
如果像图2这样,M1_A中的IN1A和IN1B是互补的,你把IN1A脉宽调低了,但是IN1B脉宽肯定是变高了,不可能像图1那样,电流等比例下降下来啊,甚至直接改变了细分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麻烦问一下,现在还有么? 还有对应几线的电机? 驱动电流多大?

有,4根线(6线的电机只接4根) 电流通过代码控制 最大1.5A

网友:
想找一下楼主的3d,竟然没找到,看来得复习外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W:
看你的头像有点像, 了解 TC1002  TC1005

是TC1002芯片做的板子.现在还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TC1002芯片做的板子.现在还用吗?

买现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U:
实验了很多次,还是温度上升很快!
还是有点不明白,像图1这个代码,TIM->CCR1和TIM->CCR2可以设置成互补 ...

互补通道我没用过,INA变小,INB肯定要变大,因为两项波形是互补的嘛~必须是这样~,但是可以告诉你,这种PWM脉冲来细分直接驱动的IC,必须用这种方式调电流~还有一种是IC只带的电流档位调节,但是档位只有几档,满足不了要求~所以~必须用软件控制脉宽最大占空比来动态调节电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U:
实验了很多次,还是温度上升很快!
还是有点不明白,像图1这个代码,TIM->CCR1和TIM->CCR2可以设置成互补 ...

你的代码为何是4路PWM输出?

网友U:
引用 网友P:
你的代码为何是4路PWM输出?

我也不想4路PWM输出的,只想两路输出,那样简单点,但是我找不到反相器,所以就用4路了,刚好我用的1788有个PWM模块,1路PWM,可以控制两个互补通道输出。
但是按你说的将电流输出,是把那两个互补通道的脉宽都降低,就像STM32那样的CCR1和CCR2(这个其实就是两路PWM,只是周期要一样而已),但是像1788这种,根本就不能一起降低,因为它是严格的互补输出
我也就不知道怎么降电流了。
假设我的PWM周期是0-1200,我是0-600是正,600-1200是负,有点类似双极性调制,所以如果那个互补通道不能一起把脉宽降低的,改变了这个值,其实就会改变电机的位置了!根本达不到降流的目的,
不知道你们用反相器的那种(其实我的电路就等于用了反相器),是怎么实现降流锁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互补通道我没用过,INA变小,INB肯定要变大,因为两项波形是互补的嘛~必须是这样~,但是可以告诉你,这种 ...

你说的带电流档调节的芯片我也了解点,就是有25%,50%,75%,100%几个档位,比如L6219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U:
我也不想4路PWM输出的,只想两路输出,那样简单点,但是我找不到反相器,所以就用4路了,刚好我用的1788 ...

4路PWM的话,你这种通电方式感觉不怎么妥当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P:
4路PWM的话,你这种通电方式感觉不怎么妥当啊~~~

可以的,这个我目前没仔细看,好像低速是有点点抖,现在没有电流探针了,只能瞎琢磨了!L6205自带死区插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一直没搞不定的降流锁定也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可以的,这个我目前没仔细看,好像低速是有点点抖,现在没有电流探针了,只能瞎琢磨了!L6205自带死区插 ...

怎么将电流~~

网友U:
你应该没有看到我后来特意发了一个帖子,你看下我的帖子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应该没有看到我后来特意发了一个帖子,你看下我的帖子应该就明白了

没看见,,反正不管怎么样~~这种PWM驱动的~原理就是要将PWM脉宽减小~~你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绝对没错~~~

网友:
我们现在出来了四轴运动控制方案,是免费提供,想了解吗?

网友:
我不是做这方面的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2015-03-08):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同行啊

    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因为你在某个细分点停下来的时候,没有降电流,所以驱动和电机温度会迅速上升~~~所以电流很大~所以解决 ...

对前辈这个软件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有没有开源的

网友:
板子还有吗

网友(2015-09-16):
楼主能否把你的PCB工程上传上来,我打样几片板玩玩

网友(2015-10-18):
楼主还有这个板子吗?

网友(2015-12-09):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实验代码,学习的价值很高,另外本开发板仅此几块,后续不再制作。 ...

代码是开环细分方式,请问楼主最高速做到多少?

网友X(2016-03-04):
请问步进电机的开发板还有吗? 谢谢

网友(2016-04-07):
老大,请给我一个购买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请问步进电机的开发板还有吗? 谢谢

可以看一下我的。比这个更强大,加995971182

网友(2016-05-11):
高手如云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4根线(6线的电机只接4根) 电流通过代码控制 最大1.5A

我买了你的学习板,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4根线(6线的电机只接4根) 电流通过代码控制 最大1.5A

楼主你是用DRV8841芯片么?怎么控制电流的呢?

网友(2016-08-18):
老大,有上线不?我买了你的板子,有两三个月了,今天拿出来玩一下,发现编译器报错,库文件不存在,我搬了些进来还是不行,你的旺旺没上线,所以在这里找你,有空的话把你的库发给我一下吧,订单号: 970615618970212

网友:
可能是我的软件里没有下载那些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