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串口问题

楼主(2014-12-15):
用1788串口0打印如下
for(qwe=0;qwe<255;qwe++)
{
  UART_SendByte((UART_ID_Type)0,'q');
}
结果串口终端只显示16个,发现这个问题是测试其DMA接收问题,发32个数组其也只能发送16个字节。
查询了1788数据手册发现如图其FIFO只有16字节,这么坑爹啊!!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缓冲队列吗?

网友:
请楼主移步看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4788975-1-1.html

网友:
我使用的没有问题,如下:
void UART3_SendByte(uint8_t c)
{
   while(0==(LPC_UART3->LSR&(0x01<<6)));                //µÈ´ý´®¿Ú¿ÕÏÐ
   LPC_UART3->THR=c;                                                                  //½«·¢ËÍ×Ö·ûдÈë·¢Ëͱ£³Ö¼Ä´æÆ÷
}

网友:
发送完再接着发。
你以为FIFO是无限制的吗?

网友A:
我还发1024字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发1024字节呢。

用Printf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发1024字节呢。

我懂了,其实库函数下面还有个UART_Send((UART_ID_Type)0,DMADest_Buffer,32,BLOCKING);
每send一个Byte就FIFO清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了,其实库函数下面还有个UART_Send((UART_ID_Type)0,DMADest_Buffer,32,BLOCKING);
每send一个Byte ...

FIFO触发中断字节可选择,你看一下数据手册。一般一次发不完,接着把字节放FIFO,再触发中断发送。
PRINTF是查询发送,等等寄存器发送完成,接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