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PID参数自整定的方法

楼主(2014-12-15):
做工程用了一个液位控制,用了PID,STEP7中没有自整定参数的软件。
经查,可用 SIMATIC PID Self-Tuner V5 这个软件进行。
求这个软件的下载,或参数整定的方法。

网友:
STEP7 安装后就带有PID Control 工具的啊 !
怎么设置 到是 没用过!

网友:
买产品了,有售后的吧
买得起300系列的基本不会在这个坛子里玩了吧

去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welcome.aspx
看看吧

楼主:
楼上两个都没搞过西门子300,不要乱说了。

网友:
300有点高端,现在小项目还没用过...

网友:
只用过200系列,自整定也是用的自带的向导。

网友:
用过200系列,300 PID参数自整定的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
搜一下pcs7里面有这个组建。

楼主:
已经在西门子官方购买了软件,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