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30X40铝雕组装成功(有图)

楼主(2014-12-15):
(图片)

网友:
共花费多少?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啊

楼主:
1.5KW水冷主轴,雕刻时间不长可以不接水管

网友:
楼主
     首先恭喜楼主成功一定很开心吧,我今天把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板调通了
     我是小白,楼主给解答下吧
     1.铝合金外壳是哪里找到的?网上见到过亚克力的套件外壳
     2.主轴是?激光?钻头还是?它是怎么切割的啊?
     3.看来左边的盒子是主控了
     4.软件方面是用的什么协议呢?把步进电机的基础动作做出来以后

楼主:
我在深圳很多卖铝材的呀,什么形状的都有。主轴是1.5KW水冷,电控箱是买的电脑MINI机箱,把步进驱动器和变频器装里面去而已。维宏卡控制系统。XYZ都加了限位开关(没有限位很容易撞机)。软件就先用ArtCAM了喽。

网友:
主轴装卡的位置为什么那么靠上,靠下装稳定性更好吧

网友:
步进电机开环系统,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
主轴固定的位置为何不是在主轴中间?我的雕刻机如果为了提高Z轴,把主轴提高行不行?

楼主:
主轴可以装在中间,加工的时候平台上要垫板的

网友:
应该再做一个主轴卡件,一上一下装两个会稳定很多

网友:
看样子不错啊,自己DIY的精度如何校准呢?7K的价格也真心不便宜了啊

网友:
这个有套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