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为何不用wince做一个hifi播放器?

楼主(2014-12-15):
RT,
昨天脑洞大开,想着为何不用wince搭建一个hifi播放器呢?一般arm11的核心板也就200以内啊,再加一个底板,然后。。。。

网友:
直接买台换导航拆下来的原厂的车机就行了。

网友:
不懂楼主的想要干啥~~

网友A:
hifi播放器的核心不在用什么软件系统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fi播放器的核心不在用什么软件系统平台

对的,但是这样的话,解码什么很好处理啊。。。
我觉得这样的话,重点就变成了硬件的调试了。。。

网友:
要问原因么?因为
wince 做产品需要收
版权费 !!!!!!!!!!!!!!!!!!!!!!

网友:
界面太丑了。。。

网友:
用啥都行啊。关键是后端的处理吧。

网友:
消费产品用winCE这种东西太浪费了.

网友:
当然没问题,关键看你的产品定位。

网友B:
hifi不在软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fi不在软件系统。。

这个我知道,用wince 的话,很多工作能够省略。比如解码之类的。。。。
这样不是可以更加专注硬件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用wince 的话,很多工作能够省略。比如解码之类的。。。。
这样不是可以更加专注硬件的设计 ...

解码本来就不是多大问题。

网友:
WinCE已经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