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码 关于CORDIC算法的Verilog实现

楼主(2014-12-15):
我是verilog 初学者,现在遇到了要用verilog 实现CORDIC 算法 ,计算sin cos 以及 空间角,有哪位大神可以助一臂之力?

网友:
明明有IP

网友A:
CORDIC很简单 花钱就能买到 如果是项目 买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DIC很简单 花钱就能买到 如果是项目 买就是

我有代码,但是没有注解,有点看不懂的说

网友:
是指Quartus还是Xilinx的有?

只怕有的IP没有License。

网友B:
害得我再次确认了一下:Xilinx有,Quartus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得我再次确认了一下:Xilinx有,Quartus没有。

我的是quatus的!

网友B:
楼上的什么版本?哪来的License?贴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什么版本?哪来的License?贴个图看一下?!

就是这个版本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是IP,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C:
你要实现什么函数,我可以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实现什么函数,我可以贴出来

就是一个 cordic 算法 来计算cos sin 值的verilog 代码。其实我已经找到代码,但是不是很懂里面的意思。。我想有注释的 代码。。

网友C:
我也没写注释,把原理看明白就很容易了,你把代码贴出来,我给你注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写注释,把原理看明白就很容易了,你把代码贴出来,我给你注释一下 ...

`define RADIAN_16

/*  Bit accuracy for sin and cos

  The X and Y values are computed using a `XY_BITS + sign bit accuracy.  The format is assumed to be U(1,15) + sign bit
  However, the CORDIC algorythm really doesn't care.
*/
`define XY_BITS    16

/*  Bit accuracy for theta

  The angle can be represented in either degree or radians.  This define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bit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gle.  Going to a higher number of bits would allow more iterations thus improving accuracy.  16 bits is enough for
  most applications.
*/
`define THETA_BITS 16

/*  Iteration accuracy

  This is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algorithm will iterate.  For pipelined options, this is the number of stages.
  This number is <= the number of bits used in the angles

*/
`define ITERATIONS 16
`define ITERATION_BITS 4  // 2^ITERATION_BITS = ITERATIONS

/* Implementation options

  The CORDIC core can be realized in one of three methods:
  ITERATE:  This option builds a single ROTATOR.  The user provides the arguments and gives the core ITERATIONS
            clock cycles to get the result.  A signal named init is instantiated to load the input values.  It uses the
            least amount of LUTs
  PIPELINE: This option can take a new input on every clock and gives results ITERATIONS clock cycles later. It uses the
            most amount of LUTS.
  COMBINATORIAL:  This option gives a result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at the expense of very deep logic levels.  The
                  combinatorial implementation runs at about 10 mhz while the iterative ones run at about 125 in a
                  Lattice ECP2 device.
*/
//`define ITERATE
`define PIPELINE
//`define COMBINATORIAL

/* CORDIC function
   The CORDIC core works in one of two methods:  VECTOR and ROTATE.
   VECTOR:  This mode seeks to reduce the Y values and is used to compute an angle given a point.
            Enter the sin and cos of the desired angle and the core calculates the angle.  This
            mode computes ARCTAN.
   ROTATE:  This mode seeks to reduce the angle.  It can be used to compute the sin and cos of a given angle
*/
//`define VECTOR     // computes the arctan and square root
`define ROTATE    // computes sin cos

/* CORDIC GAIN
  The CORDIC algorithm has an associated gain that is:

  CORDIC_gain = for (i=0;i<n;i++) An = An*SQRT(1+(1/2^2i)
  This quickly converges to ~ 1.647 as i goes to infinity.
  For 16 bit numbers in the U(1,15) the value is 17'd53955
  *** NOTE *** If you change the number representations
               you will have to recompute these values.
*/
`define CORDIC_GAIN 17'd53955
`define CORDIC_1 17'd19896        // CORDIC inverse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ifdef PIPELINE
`define GENERATE_LOOP
`endif
`ifdef COMBINATORIAL
`define GENERATE_LOOP
`endif

/*  Signed shifter
  This module does an arbitrary right shift to implement'
  the 1/2^i function on signed numbers
*/
module signed_shifter (
  input wire [`ITERATION_BITS-1:0] 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D,
  output reg signed [`XY_BITS:0] Q );
  integer j;
  always @ *
  begin
    Q = D;
    for(j=0;j<i;j=j+1)
        Q = (Q >> 1) | (D[`XY_BITS] << `XY_BITS);
  end
endmodule
/*  Rotator
  This module is the heart of the CORDIC computer and implements the CORDIC algorithm.
  Input values x_i, y_i, and z_i are micro computed based on the iteration step
  and the arctan of that step.  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RDIC algorithm for details.

*/
module rotator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fdef ITERATE
  input wire init,
  input wire [`ITERATION_BITS:0] iteration,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angle,
`endif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_i,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o,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o,
  out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_o
  );

`ifdef GENERATE_LOOP
  parameter integer iteration = 0;
  parameter signed [`THETA_BITS:0] tangle = 0;
`endif
  reg signed [`XY_BITS:0] x_1;
  reg signed [`XY_BITS:0] y_1;
  reg signed [`THETA_BITS:0] z_1;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_shifted;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_shifted;
  signed_shifter x_shifter(iteration,x_i,x_i_shifted);
  signed_shifter y_shifter(iteration,y_i,y_i_shifted);
`ifdef COMBINATORIAL
  always @ *
`endif
`ifdef ITERATE
  always @ (posedge clk)
`endif
`ifdef PIPELINE
  always @ (posedge clk)
`endif
    if (rst) begin
      x_1 <= 0;
      y_1 <= 0;
      z_1 <= 0;
    end else begin
`ifdef ITERATE
      if (init) begin
        x_1 <= x_i;
        y_1 <= y_i;
        z_1 <= z_i;
      end else
`endif
`ifdef ROTATE
      if (z_i < 0) begin
`endif
`ifdef VECTOR
      if (y_i > 0) begin
`endif
        x_1 <= x_i + y_i_shifted; //shifter(y_1,i); //(y_1 >> i);
        y_1 <= y_i - x_i_shifted; //shifter(x_1,i); //(x_1 >> i);
        z_1 <= z_i + tangle;
      end else begin
        x_1 <= x_i - y_i_shifted; //shifter(y_1,i); //(y_1 >> i);
        y_1 <= y_i + x_i_shifted; //shifter(x_1,i); //(x_1 >> i);
        z_1 <= z_i - tangle;
      end
    end
  assign x_o = x_1;
  assign y_o = y_1;
  assign z_o = z_1;
endmodule
/*
                     CORDIC

*/
module cordic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fdef ITERATE
  input wire init,
`endif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heta_i,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o,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o,
  out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heta_o
`ifdef VALID_FLAG
  ,input wire valid_in, output wire valid_out
`endif
);

`ifdef RADIAN_16
/*
  arctan table in radian format  16 bit + sign bit.
*/
function [`THETA_BITS:0] tanangle;
  input [3:0] i;
  begin
    case (i)
    4'b0000: tanangle = 17'd25735 ;   //  1/1
    4'b0001: tanangle = 17'd15192;    //  1/2
    4'b0010: tanangle = 17'd8027;     //  1/4
    4'b0011: tanangle = 17'd4075;     //  1/8
    4'b0100: tanangle = 17'd2045;     //  1/16
    4'b0101: tanangle = 17'd1024;     //  1/32
    4'b0110: tanangle = 17'd512;      //  1/64
    4'b0111: tanangle = 17'd256;      //  1/128
    4'b1000: tanangle = 17'd128;      //  1/256
    4'b1001: tanangle = 17'd64;       //  1/512
    4'b1010: tanangle = 17'd32;       //  1/1024
    4'b1011: tanangle = 17'd16;       //  1/2048
    4'b1100: tanangle = 17'd8;        //  1/4096
    4'b1101: tanangle = 17'd4;        //  1/8192
    4'b1110: tanangle = 17'd2;        //  1/16k
    4'b1111: tanangle = 17'd1;        //  1/32k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endif
`ifdef DEGREE_8_8
/*
   arctan table in degree U(8,8) format 16 bits + sign bit
*/
function [`THETA_BITS:0] tanangle;
  input [3:0] i;
  begin
    case (i)
    0: tanangle = 17'd11520;  // theta = 45.000000
    1: tanangle = 17'd6800;   // theta = 22.500000
    2: tanangle = 17'd3593;   // theta = 11.250000
    3: tanangle = 17'd1824;   // theta = 5.625000
    4: tanangle = 17'd915;    // theta = 2.812500
    5: tanangle = 17'd458;    // theta = 1.406250
    6: tanangle = 17'd229;    // theta = 0.703125
    7: tanangle = 17'd114;    // theta = 0.351562
    8: tanangle = 17'd57;     // theta = 0.175781
    9: tanangle = 17'd28;     // theta = 0.087891
    10: tanangle = 17'd14;    // theta = 0.043945
    11: tanangle = 17'd7;     // theta = 0.021973
    12: tanangle = 17'd3;     // theta = 0.010986
    13: tanangle = 17'd1;     // theta = 0.005493
    14: tanangle = 17'd0;     // theta = 0.002747
    15: tanangle = 17'd0;     // theta = 0.001373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endif

`ifdef GENERATE_LOOP
  wire signed [`XY_BITS:0] x [`ITERATIONS-1:0];
  wire signed [`XY_BITS:0] y [`ITERATIONS-1:0];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 [`ITERATIONS-1:0];
  assign x[0] = x_i;
  assign y[0] = y_i;
  assign z[0] = theta_i;
  assign x_o = x[`ITERATIONS-1];
  assign y_o = y[`ITERATIONS-1];
  assign theta_o = z[`ITERATIONS-1];
`endif // GENERATE_LOOP

`ifdef VALID_FLAG
  wire [`ITERATIONS-1:0] v;
  assign valid_out v[`ITERATIONS-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v <= 0;
  else begin
         v <= v << 1;
         v[0] <= valid_in;
       end
`endif

`ifdef GENERATE_LOOP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ITERATIONS-1;i=i+1)
begin:inst
  rotator U (clk,rst,x,y,z,x[i+1],y[i+1],z[i+1]);
  defparam U.iteration = i;
  defparam U.tangle = tanangle(i);
end
endgenerate
`endif

`ifdef ITERATE
  reg [`ITERATION_BITS:0] iteration;
  wire signed [`XY_BITS:0] x,y,z;
  assign x = init ? x_i : x_o;
  assign y = init ? y_i : y_o;
  assign z = init ? theta_i : theta_o;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init)
    if (init) iteration <= 0;
    else iteration <= iteration + 1;
  rotator U (clk,rst,init,iteration,tanangle(iteration),x,y,z,x_o,y_o,theta_o);
`endif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版本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是IP,能解析一下吗?

知道了,这个版本的可以有。

但V14版本的,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RADIAN_16

/*  Bit accuracy for sin and cos

你这个程序支持好几种形式的,注释比较复杂,那个常数表就是反正切的结果(弧度制,或者°)再乘以一个位宽,然后就是有一个rotate函数,这个就是进行旋转(其中要根据没次的y 或者z)的结果选择旋转的方向,下面有个iteration =iteration+1就是控制迭代的

网友:
`define RADIAN_16

/*  Bit accuracy for sin and cos

  The X and Y values are computed using a `XY_BITS + sign bit accuracy.  The format is assumed to be U(1,15) + sign bit
  However, the CORDIC algorythm really doesn't care.
*/
`define XY_BITS    16

/*  Bit accuracy for theta

  The angle can be represented in either degree or radians.  This define determines the number of bits used to represent the
  angle.  Going to a higher number of bits would allow more iterations thus improving accuracy.  16 bits is enough for
  most applications.
*/
`define THETA_BITS 16

/*  Iteration accuracy

  This is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algorithm will iterate.  For pipelined options, this is the number of stages.
  This number is <= the number of bits used in the angles

*/
`define ITERATIONS 16
`define ITERATION_BITS 4  // 2^ITERATION_BITS = ITERATIONS

/* Implementation options

  The CORDIC core can be realized in one of three methods:
  ITERATE:  This option builds a single ROTATOR.  The user provides the arguments and gives the core ITERATIONS
            clock cycles to get the result.  A signal named init is instantiated to load the input values.  It uses the
            least amount of LUTs
  PIPELINE: This option can take a new input on every clock and gives results ITERATIONS clock cycles later. It uses the
            most amount of LUTS.
  COMBINATORIAL:  This option gives a result in a single clock cycle at the expense of very deep logic levels.  The
                  combinatorial implementation runs at about 10 mhz while the iterative ones run at about 125 in a
                  Lattice ECP2 device.
*/
//`define ITERATE
`define PIPELINE
//`define COMBINATORIAL

/* CORDIC function
   The CORDIC core works in one of two methods:  VECTOR and ROTATE.
   VECTOR:  This mode seeks to reduce the Y values and is used to compute an angle given a point.
            Enter the sin and cos of the desired angle and the core calculates the angle.  This
            mode computes ARCTAN.
   ROTATE:  This mode seeks to reduce the angle.  It can be used to compute the sin and cos of a given angle
*/
//`define VECTOR     // computes the arctan and square root
`define ROTATE    // computes sin cos

/* CORDIC GAIN
  The CORDIC algorithm has an associated gain that is:

  CORDIC_gain = for (i=0;i<n;i++) An = An*SQRT(1+(1/2^2i)
  This quickly converges to ~ 1.647 as i goes to infinity.
  For 16 bit numbers in the U(1,15) the value is 17'd53955
  *** NOTE *** If you change the number representations
               you will have to recompute these values.
*/
`define CORDIC_GAIN 17'd53955          //
`define CORDIC_1 17'd19896        // CORDIC inverse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ifdef PIPELINE
`define GENERATE_LOOP
`endif
`ifdef COMBINATORIAL
`define GENERATE_LOOP
`endif

/*  Signed shifter
  This module does an arbitrary right shift to implement'
  the 1/2^i function on signed numbers
*/
module signed_shifter (                             //移位模块
  input wire [`ITERATION_BITS-1:0] 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D,
  output reg signed [`XY_BITS:0] Q );
  integer j;
  always @ *
  begin
    Q = D;
    for(j=0;j<i;j=j+1)
        Q = (Q >> 1) | (D[`XY_BITS] << `XY_BITS);
  end
endmodule
/*  Rotator
  This module is the heart of the CORDIC computer and implements the CORDIC algorithm.
  Input values x_i, y_i, and z_i are micro computed based on the iteration step
  and the arctan of that step.  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RDIC algorithm for details.

*/
module rotator (              //旋转模块,调用上面的移位模块。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fdef ITERATE
  input wire init,
  input wire [`ITERATION_BITS:0] iteration,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angle,
`endif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_i,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o,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o,
  out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_o
  );

`ifdef GENERATE_LOOP
  parameter integer iteration = 0;
  parameter signed [`THETA_BITS:0] tangle = 0;
`endif
  reg signed [`XY_BITS:0] x_1;
  reg signed [`XY_BITS:0] y_1;
  reg signed [`THETA_BITS:0] z_1;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_shifted;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_shifted;
  signed_shifter x_shifter(iteration,x_i,x_i_shifted);
  signed_shifter y_shifter(iteration,y_i,y_i_shifted);
`ifdef COMBINATORIAL
  always @ *
`endif
`ifdef ITERATE
  always @ (posedge clk)
`endif
`ifdef PIPELINE
  always @ (posedge clk)
`endif
    if (rst) begin
      x_1 <= 0;
      y_1 <= 0;
      z_1 <= 0;
    end else begin
`ifdef ITERATE
      if (init) begin
        x_1 <= x_i;
        y_1 <= y_i;
        z_1 <= z_i;
      end else
`endif
`ifdef ROTATE              //旋转模式
      if (z_i < 0) begin
`endif
`ifdef VECTOR              //向量模式
      if (y_i > 0) begin    // 根据>0,<0选择加减
`endif
        x_1 <= x_i + y_i_shifted; //shifter(y_1,i); //(y_1 >> i);
        y_1 <= y_i - x_i_shifted; //shifter(x_1,i); //(x_1 >> i);
        z_1 <= z_i + tangle;
      end else begin
        x_1 <= x_i - y_i_shifted; //shifter(y_1,i); //(y_1 >> i);
        y_1 <= y_i + x_i_shifted; //shifter(x_1,i); //(x_1 >> i);
        z_1 <= z_i - tangle;
      end
    end
  assign x_o = x_1;
  assign y_o = y_1;
  assign z_o = z_1;
endmodule
/*
                     CORDIC

*/
module cordic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fdef ITERATE
  input wire init,
`endif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i,
  in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i,
  in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heta_i,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x_o,
  output wire signed [`XY_BITS:0]    y_o,
  output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theta_o
`ifdef VALID_FLAG
  ,input wire valid_in, output wire valid_out
`endif
);

`ifdef RADIAN_16
/*
  arctan table in radian format  16 bit + sign bit.
*/
function [`THETA_BITS:0] tanangle;
  input [3:0] i;
  begin
    case (i)
    4'b0000: tanangle = 17'd25735 ;   //  1/1            弧度为单位, 反正切1,再乘以位宽
    4'b0001: tanangle = 17'd15192;    //  1/2            弧度为单位, 反正切0.5,再乘以位宽
    4'b0010: tanangle = 17'd8027;     //  1/4
    4'b0011: tanangle = 17'd4075;     //  1/8              。。。。
    4'b0100: tanangle = 17'd2045;     //  1/16
    4'b0101: tanangle = 17'd1024;     //  1/32
    4'b0110: tanangle = 17'd512;      //  1/64
    4'b0111: tanangle = 17'd256;      //  1/128
    4'b1000: tanangle = 17'd128;      //  1/256
    4'b1001: tanangle = 17'd64;       //  1/512
    4'b1010: tanangle = 17'd32;       //  1/1024
    4'b1011: tanangle = 17'd16;       //  1/2048
    4'b1100: tanangle = 17'd8;        //  1/4096
    4'b1101: tanangle = 17'd4;        //  1/8192
    4'b1110: tanangle = 17'd2;        //  1/16k
    4'b1111: tanangle = 17'd1;        //  1/32k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endif
`ifdef DEGREE_8_8
/*
   arctan table in degree U(8,8) format 16 bits + sign bit
*/
function [`THETA_BITS:0] tanangle;
  input [3:0] i;
  begin
    case (i)
    0: tanangle = 17'd11520;  // theta = 45.000000       单位为°, 反正切1,再乘以位宽
    1: tanangle = 17'd6800;   // theta = 22.500000       反正切0.5,再乘以位宽
    2: tanangle = 17'd3593;   // theta = 11.250000       反正切0.25,再乘以位宽
    3: tanangle = 17'd1824;   // theta = 5.625000         。。。。
    4: tanangle = 17'd915;    // theta = 2.812500
    5: tanangle = 17'd458;    // theta = 1.406250
    6: tanangle = 17'd229;    // theta = 0.703125
    7: tanangle = 17'd114;    // theta = 0.351562
    8: tanangle = 17'd57;     // theta = 0.175781
    9: tanangle = 17'd28;     // theta = 0.087891
    10: tanangle = 17'd14;    // theta = 0.043945
    11: tanangle = 17'd7;     // theta = 0.021973
    12: tanangle = 17'd3;     // theta = 0.010986
    13: tanangle = 17'd1;     // theta = 0.005493
    14: tanangle = 17'd0;     // theta = 0.002747
    15: tanangle = 17'd0;     // theta = 0.001373
    endcase
  end
endfunction
`endif

`ifdef GENERATE_LOOP
  wire signed [`XY_BITS:0] x [`ITERATIONS-1:0];
  wire signed [`XY_BITS:0] y [`ITERATIONS-1:0];
  wire signed [`THETA_BITS:0] z [`ITERATIONS-1:0];
  assign x[0] = x_i;
  assign y[0] = y_i;
  assign z[0] = theta_i;
  assign x_o = x[`ITERATIONS-1];
  assign y_o = y[`ITERATIONS-1];
  assign theta_o = z[`ITERATIONS-1];
`endif // GENERATE_LOOP

`ifdef VALID_FLAG
  wire [`ITERATIONS-1:0] v;
  assign valid_out v[`ITERATIONS-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v <= 0;
  else begin
         v <= v << 1;
         v[0] <= valid_in;
       end
`endif

`ifdef GENERATE_LOOP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ITERATIONS-1;i=i+1)
begin:inst
  rotator U (clk,rst,x,y,z,x[i+1],y[i+1],z[i+1]);
  defparam U.iteration = i;
  defparam U.tangle = tanangle(i);
end
endgenerate
`endif

`ifdef ITERATE
  reg [`ITERATION_BITS:0] iteration;
  wire signed [`XY_BITS:0] x,y,z;
  assign x = init ? x_i : x_o;
  assign y = init ? y_i : y_o;  //这里把上次的迭代结果传给下一次的x,y
  assign z = init ? theta_i : theta_o;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init)
    if (init) iteration <= 0;
    else iteration <= iteration + 1;  //迭代循环
  rotator U (clk,rst,init,iteration,tanangle(iteration),x,y,z,x_o,y_o,theta_o);
`endif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