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4-12-15):
现在IAR版本5.5 连上仿真器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是CDC,可是为什么我下载程序的时候还喊我更新呢?
不是说IAR5.3 版本以上的仿真器就是CDC了么,而且我还是识别不到我的仿真器。。。

Mon Dec 15, 2014 15:33:31: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求助啊!!!

网友A:
这是说找不到你的器件(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找不到你的器件(单片机吧)

我换了一块开发板,一样还是这样的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现在IAR版本5.5 连上仿真器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是CDC,可是为什么我下载程序的时候还喊我更新呢?
===================
这个是让你更新仿真器firmware吧     我是利尔达买的 所以每次换IAR版本或者CCS版本 提示我更新固件 我就更新了    我现在装的是IAR 6.1    CCS 6 都还正常

网友B:
你如果再找到一块板子还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换个仿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IAR版本5.5 连上仿真器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是CDC,可是为什么我下载程序的时候还喊我更新呢?
========== ...

可是现在不喊我更新了,就是说找不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再找到一块板子还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换个仿真器吗

我开始换了一块不行,现在又好了。。= =
我都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换了一块不行,现在又好了。。= =
我都不知道原因。。

不管怎么样 恭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 恭喜下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更新了固件库就好了,应该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板子的下载借口接触不良就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更新了固件库就好了,应该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 ...

是仿真器的固件?可是CDC的不是比较新了吗?

网友:
可能是驱动没装好,看下这一文章吧。http://bbs.lierda.com/showthread.php?t=318857

网友:
我在CCS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