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通过jlink烧写Open SDA 固件到空白k20?

楼主(2014-12-15):
自己做了KL26的板子,同时也采用K20 作为open sda对kl26进行编程,作为刚买来的器件,kl20是空的,没有firmware,我的计划是通过jlink,把opensda的固件烧写到k20中,然后就可以通过k20的open sda对kl26进行烧写。 请问大家,如何获取合适的固件烧写到k20中,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077-1-1.html

网友:
二楼提的帖子是不错的,你可以参考源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修改一下标题,这个标题不太符合老大定的论坛规则,单看标题不知道你是问问题还是分享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楼主既然有jlink了,可以直接使用jlink给kL26下载程序,如果使用SWD接口,也就三根线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于2楼提到的方案,好像和我碰到的情况不一样。 我购买的ke20的片子是空的,第一次需要通过jlink把opensda的固件烧写进去,而不是把原有的opensda变为jlink来调试.
@sdlibin007, 现在确实可以通过jlink给kl26编程,但是不太方便,所以还是想用open sda. 很抱歉标题不规范,下次注意.

网友:
既然已经有了JLINK,直接用JLINK写KL26不就可以了,干码还有浪费一片K2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于2楼提到的方案,好像和我碰到的情况不一样。 我购买的ke20的片子是空的,第一次需要通过jlin ...

你可能没有看仔细,二楼原文中提到了“OPEN SDA的固件”的下载地址,并且做了些测试。

楼主:
jlink只有一个,但是好几个人需要kl26的板子,所以用k20作为opensda下载调试更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只有一个,但是好几个人需要kl26的板子,所以用k20作为opensda下载调试更为方便. ...

买个山寨JLINK也平过你自己做K20  opens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有看仔细,二楼原文中提到了“OPEN SDA的固件”的下载地址,并且做了些测试。 ...

仔细看了一下: “SEGGER网站上的OPEN SDA 2.1的BIN文件可以通过BOOTLOADER模式更新到OPEN SDA中”.

首先下载的是bin文件,升级的方式是通过k20自带的bootloader来升级这个opensda的固件。 我的情况是k20是空白,没有bootloader,也无法通过jlink来下载OPEN SDA 2.1.bin.

网友:
2楼的回复 应该可以帮到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lz找到k20, opensda的固件没有?

网友:
二楼方法好,不过更喜欢用jlink

网友:
到github上找个叫mbed cmsis-dap的项目,是bootlader的源码,编译下用jlink等烧到k20后,就可以

网友B:
首先,openSDA虽然名字里有open,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开源的,因为CMSIS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bootloader开源也只是初步的版本,所以,源码,困难
其次,openSDA的完整bin文件目前没有下载,四处都是升级,github上的mbed cmsis-dap 是OpenOCD的实现,ARM提供了这个HID进行调试的标准,openOCD是个开源的实现,与openSDA不同
总之,搞jlin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openSDA虽然名字里有open,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开源的,因为CMSIS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bootloader开源 ...

讲得很清楚,终于搞清楚来龙去脉了。

网友:
openSDA V1的是PE micro的就不讲了,V2和V2.1的分MSD和APP两层,MSD就是github上的CMSIS dap的bootloader固件就可用了,APP的话meb,pemicro和jlink的都有,虽然不开源,但调试器短路treset上电后认到bootlaoder盘,随便换固件,可以到各个网站下,mdk安装目录也有

网友:
我把固件也传上来吧,试用V2的版本和万利的那个dock板子

网友:
一步一步来学习

网友:
原来OPENSDA是用K20给主芯片烧写。。。。。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bootloader。。。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