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防止代码被读出?

楼主(2014-12-15):
RT,谢谢!有一部分FLASH区需要用来做EEPROM,保存一些运行参数。

楼主:
顶一下,看了半天datasheet,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网友A:
题目和内容有说明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和内容有说明联系

没看懂你的回复。PIC24F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防止代码被读出?

楼主:
再顶一下,PIC24F单片机如何配置才能防止代码被读出?

网友:
数据手册中有:

楼主:
谢谢,能否实现一部分可读写(用作参数保存),其余不能读?

网友:
这个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
肯定可以的。
        _CONFIG1(JTAGEN_OFF & GCP_ON & GWRP_ON & BKBUG_OFF & COE_OFF & ICS_PGx1 & FWDTEN_ON & WINDIS_OFF & FWPSA_PR32 & WDTPS_PS4);
        _CONFIG2(IESO_OFF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IOL1WAY_OFF & I2C1SEL_PRI & POSCMOD_HS);
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直接看他们的datasheet,里面讲的很清楚,也可以参考MPLAB IDE的帮助文件。

网友B:
PIC 有代码保护, 直接开启就是了。。

你可能有误解, 认为代码保护后, 就不能当成是EEProm 使用。。
所以你一直纠结在要保护部分的代码, 开放部分的flash, 对不?

其实, 代码保护 Code protect是防止烧录器去读。。
并不禁止内部的Flash写入,所以, 你根本无需忧虑。

另外, 我不建议使用Flash 当成EEprom 使用。。
应该利用PIC 内建的EEprom。

因为, Flash 的擦写寿命, 和EEprom 不一样。。
如果你的读写没有那么频密, 使用Flash 为eeprom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 有代码保护, 直接开启就是了。。

你可能有误解, 认为代码保护后, 就不能当成是EEProm 使用。。

谢谢。擦写不频繁,看手册有1万次擦写寿命,应该够了。

网友C:
好象有eep吧,为啥要用flas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eep吧,为啥要用flash呢

很多型号没有eep的

网友(2015-01-15):
前几天,不知怎么配置的,好像是高安全性使能,结果片子没法重新烧写程序,整片擦除,也没反应,芯片型号还是可以认的,用的是pickit3,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