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RS485、无线、载波、网线通信在智能家居的发展

楼主(2014-12-15):
闲得没事,跟大家讨论讨论之前效力过的一家载波公司的看法:

RS485、无线、载波、网线这几种10M以外通信距离的方式应该很常见,在智能电网里面这四种方式是并存互补的方式。
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厂家的载波模块,将无线芯片集成到单板上,做成双模式的方式,然后载波的调制方式又之前的单载波BPSK等方式,调整为多载波OFDM等方式,在电网抗干扰的确实有一定的提升。

RS485作为老牌的通信方式,一直在用,现在推出无极性485芯片也是在有些行业有要求。有一天我发现现在市面的摄像头控制,也是RS485+派尔高D协议做的,瞬间有种仰视这种古老、靠谱、低成本的通信方式。

无线领域的315M /433M /470M 、Zigbee等,当然有更高频率和更低频率的。一个简单的车钥匙做到3根天线、做到室内定位、充电集成等我也是醉了。

网线、TCP/IP 作为一种专用信道、协议的通讯方式,自然稳定,但是协议栈、软硬件成本、布线困难等,确实是一个门槛。

当然我只是想抛砖引玉,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

网友A:
借此发一个Micrium在2013年做的一个无线通信嵌入式应用报告调查,地址:链接

详情看链接,这里只发了一个截图

网友B:
貌似WIFI模块挺便宜的

网友C:
各有利弊.以前还说手机辐射对人体有影响,现在都天天抱着手机睡了.
最近我在想电磁波就是一小坨 能量,有时候电场特性明显,有时候磁场特性明显.
当它打击到叶绿体上面时,就把一颗电子打了出来.真尼玛太神奇了.
光子能够把电子打出来.还是叶绿体能被光子打出翔来?
就是PN节温度升高导致电压差么?这颗电子肯定有破壳而出的感觉.

好吧,为了不偏题,经过上面的思考,我觉得还是RS485比较好.理由是:造电线能产生更多的GDP和就业率.

网友D:
wifi没有写?买的乐视盒子遥控器找不到了,直接手机装个软件wifi遥控了

网友E:
个人认为,无线是趋势,蓝牙,wifi,zigbee,sub-1g等通信技术短期内都会在不同领域存在。

网友F:
2楼的图wifi占据统治地位呀

现在soc的wifi芯片在普及,软件完善的话,大多数无线协议就该退出历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楼的图wifi占据统治地位呀

现在soc的wifi芯片在普及,软件完善的话,大多数无线协议就该退出历史了 ...

8051也还活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此发一个Micrium在2013年做的一个无线通信嵌入式应用报告调查,地址:链接

详情看链接,这里只发了一个 ...

我问个有意思的问题啊,电力载波应该算有线吧? 看着挺像无线的。

这个统计表里面蓝牙排第一,其中很多应该是与手机、PC机、PAD等消费电子关系密切,靠走量的电子行业,个人认为排老大地位的蓝牙利润率应该没有其他无线端产品的利润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WIFI模块挺便宜的

定制化的台系应该比较便宜,但是相对于低端的小无线433等,不知道贵了多少。
在家居里面,有的家里房子2层、3层,或者房间多的地方,wifi有的时候真的不怎么给力。
还有现在有的灯控用2.4G做的,与wifi的频带存在重叠,然后你懂得,我看到过丢包的情景,正好是一次别人演示产品的时候,怎么说呢,稍微有点尴尬,大家懂得。
(对于上面的灯控通信丢包,其实用软件的通信协议进行处理,是可以弥补的,至少让人可以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有利弊.以前还说手机辐射对人体有影响,现在都天天抱着手机睡了.
最近我在想电磁波就是一小坨 能量,有时候 ...

根据兄台的资历,应该知道一种通信方式叫CAN、LIN吧,这个也是用线的,就是逼格比较高。抗干扰、稳定性也是杠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没有写?买的乐视盒子遥控器找不到了,直接手机装个软件wifi遥控了

额。。。。你们家乐视的电视还可以看?

网友G:
除了wifi+Bluetooth还是wifi+Bluetooth......现阶段其他都很难大规模推广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无线是趋势,蓝牙,wifi,zigbee,sub-1g等通信技术短期内都会在不同领域存在。 ...

一时半会大家都死不了,其实我很关注电力载波这块,在社会各位的鄙视中逐渐成长、壮大,再与小无线结合做成双模式通信,只要解决价格问题,有可为的

网友:
载波比较看好,毕竟每个电器都要供电,而供电网络铺好了,通信网络也同时完成了,就算你用无线也还要加附件。只要载波技术持续发展,做的更稳定,速度足够,相信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兄台的资历,应该知道一种通信方式叫CAN、LIN吧,这个也是用线的,就是逼格比较高。抗干扰、稳定性也 ...

是的,有线的可靠性肯定是高于无线的.
撸主的标题明显是:RS485、无线、载波、网线通信在智能家居的发展.

RS485只是规定了个电平而已.

网友:
便捷性上讲肯定是无线是方向

网友:
电力载波会慢慢成熟起来,像WiFi、蓝牙一样,终极的还是无线,以后大家都生活在各种波里面

网友:
感觉无线应该是趋势,载波也很有前景

网友H:
载波能够稳定点,速度快点就又大用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WIFI模块挺便宜的

不到20元

网友:
挺无线,应该是未来的主流

楼主:
什么型号?方便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载波能够稳定点,速度快点就又大用途了

你对载波的一些问题还是很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无线是趋势,蓝牙,wifi,zigbee,sub-1g等通信技术短期内都会在不同领域存在。 ...

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
载波前途无量

网友(2015-03-11):
RS485要想应用到智能家居行业  应该加入对等网络的功能  要不然比较局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fi没有写?买的乐视盒子遥控器找不到了,直接手机装个软件wifi遥控了

802.11 b/g/n都是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wifi+Bluetooth还是wifi+Bluetooth......现阶段其他都很难大规模推广应用。

不是wifi + zigbe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