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公司PLC, K120S拆解图。

楼主(2014-12-15):
搞了一个垃圾成色的LG公司的PLC,现在叫LSIS吧。
感觉从做工到应用软件KGL_WIN都做的非常垃圾。还不如国产的好用。
开关电源烧得一塌糊涂,前维修的居然用电线把保险丝短路上电。连共模电感的线圈都烧掉了,桥堆和TNY243Y都炸掉了。
更换所有坏件后就正常工作了,还好只是电源部分坏。
上图:

网友:
比国产的好点吧

网友:
看不清晰

网友:
感觉是三菱的仿制品。不过比国产的好点,起码是四层板。

网友:
楼主把这个PLC的生产日期放出来吧

网友:
这东西是值钱是的那个PLC软件,不过咱中国人软件都是免费的,所以只看硬件的价格。

网友:
和日本的还是不能比,但和国产的还是有的比的。

楼主:
这个是2004年9月份的产品,应该早就停产了。软件也是2006年的,3.66英文版后面就没有再更新了。

网友:
棒子国的PLC空有其表,很多国产PLC肯定比他强。

网友:
接触过好多, 容易丢程序, 丢数据.   还有就是感觉不太稳定,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找不到原因.

网友:
感觉还不错哦  -_-!

网友:
看上去也挺山寨的

网友:
棒子的工业产品确实垃圾,不好用,硬件质量也不行。

网友:
LG的接没触过,施耐德的倒见过老式的也不好看直接用三菱的代替掉,倒是基恩士的plc和传感器现在好多外企都用

网友:
现在国产的肯定超过这个水平,就是上位机软件有点欠缺。

网友:
只坏了电源 可靠性还是有的。

网友:
现在国产水平比这个好的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