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G2201可以用BSL下载吗?

楼主(2014-12-15):
请问Datasheet上写着Serial Onboard Programing是意味着可以用BSL下载吗?如果可以是如何连接TX,RX啊谢谢
Serial Onboard Programming,
No External Programming Voltage Needed
Programmable Code Protection by
Security Fuse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
G2201不支持BSL的,芯片太精简了。

网友A:
且只支持 SBW 烧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只支持 SBW 烧写而已。

那怎么写着Serial Onboard Programing啊?顺便问下为什么我不连VCC只连SPy-Wire的两条线就可以仿真啊,LPM3的电流量了一下只有0.01ua难道万用表不精准,datasheet上都有0.1u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写着Serial Onboard Programing啊?顺便问下为什么我不连VCC只连SPy-Wire的两条线就可以仿真啊,LP ...

sbw也叫 onboard的;不连VCC其实也看你目标板的整体的功耗, MCU如果VCC不接电源,有时从I/O嵌位过去的电量也能让芯片工作的,但并不稳定。 0.1uA是不好测量,只能用多位数的精确表量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