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投影出来的的文字图标有影子

楼主(2014-12-15):
松下 投影机投影出来的的文字图标有影子,该设置的都设置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蛋疼中

网友A:
这是3片式投影仪吧?发生红移了?

网友B:
直接退货去吧

网友:
3D左右分屏?呵呵

网友C:
分屏器接的?数据线没接好吧?

网友:
给卖家差评

网友D:
这个跟连接线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长的线,换条线试试吧。

网友:
菜单里面一般有微调的地方,不过这么严重,估计是快递过程LCD板严重错位了

网友E:
汇聚问题,跟连线没关,有些机在菜单里可调,有些可能是基色枪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片式投影仪吧?发生红移了?

这个我不懂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退货去吧

07年的机器过保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屏器接的?数据线没接好吧?

不是分屏器的问题,不接信号进去机器设置菜单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连接线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长的线,换条线试试吧。

跟线没关系,不接信号线进机器菜单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汇聚问题,跟连线没关,有些机在菜单里可调,有些可能是基色枪偏了

请教基轮可以调正吗?

网友:
带个3D眼镜看看

网友:
红色液晶片移位了,手痒拆开过棱镜组件又拆开液晶片啊。

网友:
带个红色的镜片就可以了…… 可以滤掉红光 这样看起来就正常了,当然你要喜欢带个红绿的…… 应该就有3D效果了

网友:
是不是聚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