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64gp706adc数据疑惑

楼主(2014-12-15):
最近在用dspic33fj64gp706芯片采交流电压,10位AD,采集的数据为有符号整数,采用有效值算法.
电路设计为将0点提升1/2VCC,这样问题来了:程序计算时不能减掉这个1/2VCC的直流成分
(10位AD即512,程序在下面),不减反而对了,用万用表测+-0.5的误差(估算,还没仔细研究),
各位帮指点一下,谢谢了。
另外AD采集没管信号是不是过零了,一直采集,采集好了就算有效值

int  ADC_ABuff[64]; //暂存10位AD结果
int  ADC_AData[64];//数据源 防止数据频繁变动
float squ,squad;//平方寄存器和平方和寄存器,
unsigned int  U_A;
void Voltage_Calculate(void) //电压采集
{   unsigned char i;
     if(ADC_DataOK)//ADC数据准备好
           {
             ADC_DataOK = 0;
             for(i=0;i<64;i++)
                 {ADC_AData = ADC_ABuff;//-512,不能减这个512,即1/2vcc,ad的参考原是电压vcc和gnd
                  }
            squad=0;
            for(i=0;i<64;i++)
                { squ = (float)ADC_AData;//转为浮点
                   squ = squ*3.3/1024;//取出实际值
                   squ *= squ; //求平方
                   squad += squ;//求平方和
                 }//以上求得64点电压的平方和,存于寄存器 squad中
            squ = squad/64;//求得平均值
            squ = sqrt(squ);//开平方,求得最后的电压值
            squ *= 121.21;//*变压器系数=实际电网的电压值
            U_A = (unsigned int)squ;// 转为无符号整数供显示

楼主:
ADC_AData[i] = ADC_ABuff[i]变成ADC_AData = ADC_ABuff了,ADC_AData和ADC_ABuff都是有64个成员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