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攻破K60/KL26 PDF教程分享【集齐 视频、PDF、书、代码】

楼主(2014-12-16):
一天攻破K60/KL26,强调的是快速入门。要做到这点,当然是要求有单片机的基础,否则就是浮夸。

山外的K60/KL26资料主要分成以下几个类别:
视频       —— 主要是快速入门,讲解各种基本的操作和库的调用方法。
pdf教程 —— 主要讲解库函数的调用和编译器的使用方法,快速的上手
书籍       —— 详细讲解库底层的实现过程,讲解基础知识,从而真正入门单片机。

不同需求的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程

=========================================================

新版的一天攻破K60/KL26手册,在原先的《三天入门K60》基础上,打通了K60和KL26之间的隔膜,让每个会用K60的同学都可以轻松上手KL26,同样,会用KL26的同学也可以轻松上手K60。

想快速上手 K60/KL26 单片机吗?山外 K60/KL26 库,是你最好的选择:简单的调用函数接口,良好的编程风格,让你可以不了解寄存器配置的情况下快速入门Kinetis 系列单片机。

目前的单片机型号实在太多了,单片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寄存器越来越复杂,假如每使用一款单片机都要我们从头开始开发,那得开发到何年何月?

山外针对飞思卡尔比赛常用的 K60/KL26 单片机,开发出相应的底层驱动库,从而方便应用者专注于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而不是为了开发底层而占用过多的时间。

山外 K60、KL26 库,尽可能地把底层的驱动完善,用户可以直接调用 API 接口,而不必慢慢对着 datasheet 来研究。例如 UART、FTM、I2C 等模块,函数内部会根据系统时钟频率来自动计算和选择分频系数,用户不必担心更改频率后模块不能使用。当然,如果 main 函数里中途更改时钟频率,就需要重新初始化,以便重新计算和选择分频系数。

一天攻破K60/KL26 PDF教程:
配套K60代码:      (高压缩,需要解压两次,代码包虽小,但例程多,帖子尾部附带目录)
配套KL26代码:     (高压缩,需要解压两次,代码包虽小,但例程多,帖子尾部附带目录)

视频百度云下载:http://pan.baidu.com/s/1qW2niPm
直接上图。

目录

K60和KL26 的差异性一目了然:

函数接口的几乎相同,无非就是换了个模块名:

各种常用的底层定义都在PDF中着重显示出来:

配套相关的底层接口例程,让你使用起来毫无压力:

利用山外K60/KL26库,我们可以实现很多例程。

ADC采集+ UART串口功能 实现上位机波形显示:

SPI通信 + flexbus LCD显示 +flash存储实现触摸画板

PORT外部中断 + flexbus  LCD显示 + lptmr定时器 实现激光计时器,可测量小车跑完一圈的时间。

还有各种无线调试等例程,后续还会继续更新各种高级例程。。。

K60例程目录
│
├─第二章
│  ├─GPIO_51风格输入输出
│  ├─GPIO_51风格输出
│  ├─GPIO_KEY_LOOP
│  ├─GPIO_KEY_TIMEING
│  ├─GPIO_LED
│  ├─GPIO_函数调用
│  ├─GPIO_并行输出实验
│  └─PORT_KEY
├─第三章
│  ├─I2C_MMA7455
│  ├─SPI_NRF24L01+
│  │  ├─SPI_NRF24L01+_发送模块
│  │  └─SPI_NRF24L01+_接收模块
│  ├─UART_INT
│  ├─UART_LOOP
│  └─UART_LOOP_查询接收多个字符串
├─第四章
│  ├─FTM_INPUT_FRQ
│  ├─FTM_INPUT_KEY
│  ├─FTM_PWM_电机驱动
│  ├─FTM_PWM_示波器
│  ├─FTM_正交解码
│  ├─LPTMR_定时
│  ├─LPTMR_延时
│  ├─LPTMR_脉冲计数
│  ├─LPTMR_计时
│  ├─PIT_定时
│  ├─PIT_延时
│  ├─PIT_计时
│  ├─RTC
│  ├─SysTick_定时
│  ├─SysTick_延时
│  └─WDOG
├─第五章
│  ├─ADC
│  └─DAC_正弦波
├─第六章
│  ├─DMA_读取GPIO电平到内存
│  ├─DMA_读取GPIO电平到内存(中断恢复目的地址)
│  └─DMA_鹰眼摄像头OV7725串口显示
├─第七章
│  └─Flash
├─第八章
│  ├─can_正常模式
│  │  ├─can_节点A
│  │  └─can_节点B
│  ├─can_环回模式
│  └─flexbus_8080_TFT
├─第九章
│  └─SDHC
├─第十章
│  └─USB_COM
└─书外的参考例程
    ├─LCD_BMP
    ├─LCD_三轴加速度和陀螺仪_液晶显示变量
    ├─LCD_摄像头
    ├─LCD_摄像头_多功能调试上位机
    ├─LCD_摄像头_无线传输
    │  ├─摄像头模块(可按键调试)
    │  └─调试器模块(可按键调试)
    ├─LCD_摄像头_无线传输_无线调试
    │  ├─摄像头模块(可按键调试)
    │  └─调试器模块(可按键调试)
    ├─LCD_激光计时器
    ├─LCD_线性CCD
    ├─LCD_线性CCD_无线传输
    │  ├─线性CCD模块(可按键调试)
    │  └─调试器模块(可按键调试)
    ├─LCD_线性CCD_无线传输_调试器上位机调试
    │  ├─线性CCD模块(可按键调试)
    │  └─调试器模块(可按键调试)
    ├─LCD_触摸屏_画板
    ├─电机驱动
    │  ├─1.电机驱动四路半桥测试(常规和滑行)
    │  ├─2.电机驱动两路全桥正反转测试(常规)
    │  └─3.电机驱动变速测试(常规与滑行)
    ├─电磁感应模块_ADC_虚拟示波器_多功能调试上位机
    └─舵机
        └─舵机左右摆动

KL26例程列表
├─1.PORT_KEY
├─2.GPIO_51风格输出
├─3.GPIO_51风格输入输出
├─4.GPIO_函数调用
├─5.GPIO_并行输出实验
├─6.GPIO_LED
├─7.GPIO_KEY_LOOP
├─8.GPIO_KEY_TIMEING
└─9.UART_LOOP
├─10.UART_LOOP_查询接收多个字符串
├─11.UART_INT
├─12.I2C_MMA7455
├─13.SPI_NRF24L01+
│  ├─SPI_NRF24L01+_发送模块
│  └─SPI_NRF24L01+_接收模块
├─14.TPM_PWM
├─15.TPM_PULSE脉冲计数
├─16.LPTMR_PULSE脉冲计数
├─17.LPTMR_DELAY延时
├─18.LPTMR_TIMING定时中断
├─19.LPTMR_TIME计时
├─20.PIT_DELAY延时
├─21.PIT_TIMING定时中断
├─22.PIT_TIME计时
├─23.SYSTICK_DELAY滴答定时器延时
├─24.SYSTICK_TIMING滴答定时器定时中断
├─25.ADC_模拟采集
├─26.DAC_模拟输出
├─27.LCD_显示
├─28.DMA_PORTX2BUFF采集端口数据到内存
├─29.DMA_CAMERA_鹰眼摄像头采集_LCD显示
├─30.DMA_CAMERA_鹰眼摄像头采集_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机显示
├─31.线性CCD_LCD显示
├─32.线性CCD_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机显示
├─33.线性CCD_LCD显示_二值化处理
├─34.陀螺仪和加速度模块_LCD显示
├─35.陀螺仪和加速度模块_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机波形显示
├─36.电磁感应模块_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机波形显示
├─37.电机驱动正反转
├─38.舵机转动
├─39.FLASH 存储
├─40.NRF24L01+无线传输鹰眼摄像头图像
│  ├─发送端
│  └─接收端
├─41.NRF24L01+无线传输线性CCD图像
│  ├─发送端
│  └─接收端
├─42.NRF24L01+无线传输变量
    └─发送端&接收端

山外Kinetis教程之路:
2011年11月,飞思卡尔比赛组委会公布消息第七届可选的单片机型号有Kinetis系列,而Kinetis系列是多种系列中性能中最高的,因此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参数队伍的关注。
2012年2月初,野火团队决定开发Kinetis系列的单片机,由山外メ雲ジ作为研发主力开发K60。
2012年3月初,我们发布了《三天入门Kinetis》PDF教程和相应的野火K60库,当时首家公开较为完整的K60教程。由于教程和代码都通俗易懂,因此瞬间被多个参赛队伍所采用,此后历届K系列参赛队伍中最多人选用的代码库。
此后,陆陆续续更新相关的代码,例如增加无线调试代码。
2013年12月初,我们发布《一天攻破K60》视频,同月又发布了一天攻破KL26代码库
2014年8月,山外メ雲ジ从野火团队中独立开来,成立广州松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开山外淘宝店,原先野火淘宝店的智能车产品都转到山外淘宝店继续出售,野火论坛的相关智能车帖子也转入山外论坛。2014年10月,正式发售我们编写的书籍《轻松玩转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基于Kinetis K60》
2014年12月,我们发布《一天攻破K60/KL26》PDF教程
代码教程不断更新完善中 ,学习Kinetis之路,山外与你同伴。。。

=======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代码的耦合性,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思考的

网友:
最近正在玩64,搞了下寄存器,实在头大,这个有空学习下

网友:
好资料,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A:
KL46呢? 没出相关的分亨教程哟;  它们是否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L46呢? 没出相关的分亨教程哟;  它们是否能通用?

KL26与KL46外围模块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资料很好,FSL可以考虑资助下山外!

网友:
LZ用的多大屏?

网友B:
一看标题就先想到火哥的教程,很详细的资料,支持

网友:
串口上位机不错,有点特色

网友:
好资料,不过一天看得了这么多吗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谢谢山外哥发新资料。马上着手K60啦。

网友:
楼主自己写的库?

网友:
这么快出教程了……

楼主:
是自己写的库

网友:
官方貌似不推荐使用K60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K60的板子做好有一年多了,就是没法深入下去,可用楼主的程序来练习。

网友:
妥妥滴集齐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标题就先想到火哥的教程,很详细的资料,支持

现在已经不属于野火团队了,独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46呢? 没出相关的分亨教程哟;  它们是否能通用?

KL26 跟 KL46 的差别就在于 KL26多了段式LCD,其他的基本相同。

网友:
K64的兼容吗,楼主

网友:
山外青山 Kinetis

网友C:
山外大哥的资料十分好使,用过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外大哥的资料十分好使,用过都知道

到处都看到你的影子

网友:
这个资料太给力啦 ,很赞 !

网友:
资料不少...

网友:
一天学不完啊

网友D:
一天肯定看不了这些。除非是真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天肯定看不了这些。除非是真神。

有单片机基础,看了几个例程就知道为啥可以一天能够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单片机基础,看了几个例程就知道为啥可以一天能够入门。

额。。。也许我们对入门的定义不同。。。接触过ARM的人跟没有接触过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资料太多啦  ,都看不过来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处都看到你的影子

网友:
收藏了, 也想着学学,飞思卡尔!
一直没机会用到!

网友:
慢慢看,一个月能攻破

网友:
建议LZ还是转到K64+KSDK上面来。

网友:
一天攻破这个太难啦 !

网友:
这些都是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野火的板子真漂亮!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2015-01-28):
赞一个   顺便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kl26的管脚复用表啊

网友:
资料不错,看起来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