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问题求解 (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4-12-16):
在放大器同相端输入100nV电压,反相端50uV左右的电压是失调电压吗?怎么样解决呢?刚开始接触放大器,不是很理解,觉得虚短虚断不符合啊

网友:
没图不好分析。。。

网友:
100nV输入电压?是用什么信号源?

网友:
DATASHEET中一般会有失调电压测试的方法吧!
至少不会像是你这样的情况

楼主:
同相端与反相端不一样,刚刚开始接触放大器,有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这是一个100pA电流检测电路,只是觉得仿真的结果不正确,还是要用更精密的运放呢?

楼主:
这几天看了看关于放大器基本知识的书,原来是自己根本就不理解一些基本参数,所以见笑了,看来还是要提高基本功啊

网友:
有微小差异,即使是轨到轨的运放也有微小差异,虚短不是真正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