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C8051F340外部晶振

楼主(2014-12-16):
使用C8051F340外部晶振,配置之后,用EC6单步调试,程序直接卡住,KEIL退不出来,需要ALT+CTRL+'.'
请问是我板子的事么,程序如下:
#include<c8051f340.h>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Port_IO_Init()
{

P0MDIN    = 0x3F; //6,7模拟输入
    P0SKIP    = 0xC0;
        P4MDOUT   = 0x20;
        XBR1      = 0x40;
}

void Oscillator_Init()
{
    int i = 0;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OSCICN    = 0x00;
    CLKSEL    = 0x01;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device,
// Call Init_Device() from your main program
void Init_Device(void)
{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

void main()
{
        PCA0MD &= ~0x40;
        Init_Device();
        while(1)
        {
                P4 &=~(1<<5);  // LED
        }
}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下晶振信号

网友A:
设置一个断点,然后运行到断点看看

EC3 到EC6都不是很稳定,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断点,然后运行到断点看看

EC3 到EC6都不是很稳定,容易死机

直接卡飞

网友B:
while ((OSCXCN & 0x80) == 0); 是这句过不了吗 ? 若是,那么外部晶体可能没有起振,先用内部振荡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OSCXCN & 0x80) == 0); 是这句过不了吗 ? 若是,那么外部晶体可能没有起振,先用内部振荡器试试 ...

是这句,我从用这个芯片 哪次做板子都没正常工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OSCXCN & 0x80) == 0); 是这句过不了吗 ? 若是,那么外部晶体可能没有起振,先用内部振荡器试试 ...

这句能过去,但是  OSCICN    = 0x00; 这句直接KEIL崩溃

网友:
时钟还没切换到外部时你就把内部给关了,肯定要死机了

网友: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这两句位置换一下,先初始化晶振,等的时间长点

网友:
    OSCICN    = 0x00;
     CLKSEL    = 0x01;
这两句,换个位置

网友:
我也用过340,外部晶振,每问题的

网友C: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0;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MUL    = 0x82;
    for (i = 0; i < 20; i++);    // Wait 5us for initialization
    CLKMUL    |= 0xC0;
    while ((CLKMUL & 0x20) == 0);
    CLKSEL    = 0x01;
    OSCICN    = 0x00;
}
这是我的晶振初始化代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0;

恩,我找到问题了,只是语句顺序不同,导致系统时钟崩溃,谢谢你

网友D(2015-04-27):
引用 楼主:
恩,我找到问题了,只是语句顺序不同,导致系统时钟崩溃,谢谢你

具体是9楼说的换顺序还是10楼说的那个?

网友:
9楼与10楼 都是正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9楼说的换顺序还是10楼说的那个?

10喽 的对

网友:
340的内部晶振已经有足够高的精度了,为什么还要用外部的?钱多,任性?

网友:
        PCA0MD &= ~0x40;         // WDTE = 0 关闭看门狗,上电默认打开
        OSCICN  = 0x83;             // 配置内部晶振频率为12m
        RSTSRC  = 0x04;           // 开启丢失时钟检测

网友(2016-08-21):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