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桥接连不上网

楼主(2014-12-16):
路由A正常上网  路由B 按照教程设置 http://win7sky.com/luyouqishezhi/20130803-1053.html 设置好后没有网络 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

网友A:
你是哪种路由器,能找到源wifi信号不?试下把信道换成源wifi的信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种路由器,能找到源wifi信号不?试下把信道换成源wifi的信道看看

信道是同样的,在从路由B中可以WDS到可以上网的主路由A ,可是用手机连到路由B 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