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P6747的软件及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4-12-16):
新手问题,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1、小的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安装CCS4.12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兼容情况?或者即使安装成功也会出现某些功能不可用的情况?希望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2、关于仿真器,不知道510的仿真器在64位系统下可不可以正常使用?或者各位大大们给推荐一款在本系统下可用且经济的,多谢了。

网友A:
ccs现在有高版本了。兼容64位。至于510的仿真器能用不,就要看你买的仿真器厂商的驱动支持64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现在有高版本了。兼容64位。至于510的仿真器能用不,就要看你买的仿真器厂商的驱动支持64位不。 ...

ccs5以上我也看到了,但在430里用的多,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接触DSP,不知道仿真器是不是也和编译器的版本有关?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5以上我也看到了,但在430里用的多,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接触DSP,不知道仿真器是不是也和编译器的 ...

高版本的编译器直接就兼容了常用仿真器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编译器直接就兼容了常用仿真器的驱动。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