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8位机的学习板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14-12-16):
有没有类似51那种简单的学习板呢?不想自己打样在调试太费事

网友A:
FRDM-KE02Z,LZ刚好可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DM-KE02Z,LZ刚好可以换一个

嘿嘿,果然是啊,但这个居然是8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果然是啊,但这个居然是8位机

没注意LZ要求是8位机。如果是为了学习的话,还是学32位机好些。

网友:
有很多,
现在更新到S08了, HC08逐步在淘汰.

飞锐泰克应该有,电话问问. (S08P系列居然2.8元起!)
http://www.myhcs08.com
taobao上更多

网友:
可以看一下苏州大学嵌入式学习中心的开发板。

网友:
另外兄台的标题不知道在说什么,改成求推荐吧。

网友:
楼主你的飞币正好可以换一块

网友:
也算是有 你可以看下TWR_S08DC_PT60_LABs

网友:
8位机已经很少见了 ,现在主流是32位机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学KE02,积分够就换一个片子,8位以前MC9S08AC,MC9S08FL挺实惠的

网友:
楼主是现在有产品在用8位需要维护,所以要学习吗?

网友:
八位机还会大面积的用的!!!!!!!!!!

一帮ARM的二道贩子在吹32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果然是啊,但这个居然是8位机

我觉得现在应该跟上时代了,32位机并不比8位机贵啊!

网友:
还在用8位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网友:
8位的别搞了,最少也要16位

网友:
能8位机完全的一般都用8位机搞定

网友B:
飞思卡尔有针对8位机的塔式系统开发板,现在给你个链接,是其中一款开发板。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有针对8位机的塔式系统开发板,现在给你个链接,是其中一款开发板。
http://www.freescale.com/zh-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现在32位是8位的差不多便宜,直接上32位就行了啊!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
tower的价格比“学习板”贵过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直接学习32位机吧 8位的MCU和32位的价格差不了太多了

网友:
我都是从龙丘的淘宝店买,千万别跟飞锐泰克联系,他会查户口。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16位或者32位的啊  没必要在搞32位啊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16位或者32位的啊  没必要在搞8位啊  不好意思  上面说错了

网友:
8位机的使用量还是比32位机大,开发也相对简单些。

网友:
呵呵,ARM二道贩子,顶你

网友:
为什么不用32位的 ,价格贵不了多少,功能更强大

网友:
直接搞个32位的得了,很多选择

网友:
贵不了多少也是贵啊。

网友:
32位的会了8位的看看也就上手编程了

网友:
按撸主需求,请直接撸FRDMKE02,非常适合你!

补充:

相比8bit机,同主频性能有所提升,外设资源也非常不错。

将来,高资源,高性能需求平滑过渡。

网友:
8位做项目还是学习啊?学习貌似8位的话,51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