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时钟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12-16):
8M系统未使用倍频,芯片是dsPIC33FJ64GP706
手册上的公式是:A/D转换时钟(TAD) = TCY * (ADCS + 1)
TCY:指令周期 = 2倍时基周期,即125ns *2=250ns
ADCS取值范围1-64,那么A/D的时钟周期等于500ns~16250ns,
频率等于2MHZ~61.538KHZ,如果我采用自动采样自动转换的话,
采样频率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选择了?

网友:
楼主已经算的比较清楚了,不过好像PIC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可以用于AD采样的,不是必须用CPU工作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