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nRF51822这个pcb天线能工作么?

楼主(2014-12-16):
RT,想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PCB天线能正常工作么?基本上是nodic 那个usb dongle改的,只不过把整个板子尺寸变大了一点,天线部分都没有动:

楼主:
晕 图片咋传不上去呢?现在上传那个按钮点不了了。。。。

网友A:
你到是发给图片上来啦,不然怎么看

楼主:
现在有了,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网速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是发给图片上来啦,不然怎么看

现在好了

网友B:
按照人家的尺寸就没错,板子厚度最好一致,铺铜什么也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人家的尺寸就没错,板子厚度最好一致,铺铜什么也参考

现在我就改了一点,就是把整个板子尺寸稍微改大了一点,其他的都没动,不知道这个会有影响么?

网友:
可以,这样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就改了一点,就是把整个板子尺寸稍微改大了一点,其他的都没动,不知道这个会有影响么? ...

只要天线部分没变就可以

网友C:
接口旁边一点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旁边一点什么用的啊?

mark点,批量用的,他那个这样画的 我也就没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天线部分没变就可以

ok  谢谢您了!

网友:
净空区域都没有其他干扰,背面要是也没有那就是OK的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背面也要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