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无刷 BLDC新奇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

楼主(2014-12-16):
还没看到坛子里面有讲这种办法呀

中位点检测方法:
由于PWM驱动,中立点并不是静止的点。这点的电势从上倒下跳动。他产生很高的共模电压和高频噪声。因此我们需要电压分配器和低通滤波器以削弱共模电压和高频噪声,如图Fig2.3所示。举例来说,如果直流总线电压是300V,中立点的电势能从0V到300V之间变化。比较器允许的共模电压只有大概5V。我们可知需要多大的衰减。明显的,分压器在低速情况下将削弱信号敏感性,尤其是在需要更大敏感性的启动阶段。另一方面,需要的低通滤波器将引起一个与转子速度无关的固定延迟。当转子速度增加时,这个延迟占总体时间的比例也在上升。这个延迟将阻碍电流曲线和反电动势曲线对齐,将在高速状态下导致严重的切换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往往具有较窄的速度区间。

新奇的反电动势过零检测:
像之前讨论的那样,在无感系统中,富含杂波的中立点导致了很多问题。推荐的反电动势检测方案试图回避中立点电压。如果我们采用适当的PWM策略,相对于GND的反电动势电压可以被直接从电机接线端的电压中提取出来。
对于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来说,只有三相中的两相在同一时间通电。PWM驱动信号可以在以下三种方式间改变:
-  在高臂端: PWM 只在高臂端的开关中应用,低臂端在这一步期间保持开状态。.
-  在低臂端: PWM is 被加在低臂端开关上,高臂端在这一步器件保持开状态。
- 在两端: 高臂端和低臂端一起开或关。
在我们提出的方案中,PWM信号只提供给高臂开关,反电动势在PWM关闭时间测得。

联接:http://www.123kuai.com/index.php ... ;catid=11&id=15

网友A:
电机控制这方面论坛里的东西确实不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控制这方面论坛里的东西确实不多呀

你去四轴区看看呢,或者直接搜索BLDC,其实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四轴区看看呢,或者直接搜索BLDC,其实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只有一个电调攻略,看过,没讲这种方法。
我也在试想 用四个AD 不用比较器来做。他这个直接三个AD 采样 当然除了电流外。

直接电阻串过去 电压不是更高,没法理解!

楼主:
一种新颖的反电动势检测方法,不需要检测中立点电压。通过合理的选择PWM和感知策略反电动势可以从端电压直接被检测出来。PWM信号只用在高臂开关上,反电动势在PWM关闭时间被检测到。致使的 信号没有被衰减或滤除,提供了一个高信噪比的实时信号。因此,这种无感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比先前的方法从启动到全速能提供更宽的速度范围。

关键的问题 是要知道PWM  什么时候关闭了,那不是要模拟PWM了! 还是检测PWM IO?

网友:
PWM比较中断

楼主:
这是个办法  不错

网友C:
这个已经不算新奇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ST的应用笔记中就讨论了在PWM ON, PWM OFF, PWM ON/OFF时各种情况,对于楼主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要考虑二极管压降的影响,这个在应用笔记中有详细的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不算新奇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ST的应用笔记中就讨论了在PWM ON, PWM OFF, PWM ON/OFF时各种情况, ...

我就觉得  这种办法  高压时  没分压,如果PWM 开时检测  电压会很高。 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

网友C:
可以这样来看,假设采用通用的电阻虚拟中性点方法检测过零点,但接地的分压电阻现在不接地而是改接一个IO引脚,那么在低速时转速高时可以让IO引脚为高阻态,这样可以得到无衰减的反电势信号,等到转速高了以后,将IO引脚置低,这样就可以得到衰减的反电势信号,就不会担心电压很高了。

楼主,建议买个好硬电调拆开看看,用BLHELI程序来学习无刷电调,这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来看,假设采用通用的电阻虚拟中性点方法检测过零点,但接地的分压电阻现在不接地而是改接一个IO引 ...

好盈?

网友:
这种方案只适用于低压驱动吧

楼主:
那个文章是翻译过来的,如果供电是FPC 升上去的 380VDC
应该 还要隔离采样。

准备动手 做板子 回来一次  看看反向电动势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来看,假设采用通用的电阻虚拟中性点方法检测过零点,但接地的分压电阻现在不接地而是改接一个IO引 ...

第二种办法 就是不要中位点电压,而用MOS管关断时来检测反向电动势,下臂管 一直打开

网友C: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只要电阻分压正常就行,对于高压,我一般用LM339。转起来后都很简单的,只是启动需要些技巧而已。

楼主(2015-01-22):
引用 网友C: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只要电阻分压正常就行,对于高压,我一般用LM339。转起来后都很 ...

我用的TLV274  速度要求不是太高,3000RPM  1US 响应都够了,主要是要一个运放去检测电流。这样设计能通用一点。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C:
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只要电阻分压正常就行,对于高压,我一般用LM339。转起来后都很 ...

LM339怎么搞??能否具体说一下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