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精简,稳定的WIN7 32位系统,冰天雪地求推荐

楼主(2014-12-16):
哪位大侠,有精简,稳定的WIN7 32位系统,求推荐

网友:
找原版镜像吧

网友:
精简的怕驱动安装不上,不好解决。。。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BB%88%E6%9E%81
用这个吧,莫老大推介的,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0708&highlight=%E7%BB%88%E6%9E%81
用这个吧,莫 ...

进不了,有用过win7嵌入式版的兄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不了,有用过win7嵌入式版的兄弟吗

哦,你的等级不够!再练练吧

网友:
省也不省那点硬盘,用MSDN ITELL YOU上面原版多好。

你应该再来个360前空翻

网友:
直接上x64吧

网友:
站长推荐的原版全版本集成包很好用,可是已经进不去了,等级不够

网友:
win7嵌入式,貌似现在都没有人用了,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建议用原版安装镜像,自从出现过一次莫名其妙的驱动故障后就全部换成原版的了。

网友:
跟楼上一样,以前用Ghost版本的,结果驱动老是出问题,重装了原版之后驱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  我现在也纠结

网友:
系统还是推荐下纯净的原始镜像,虽然安着费劲些(各种软件都要安),但维护好的话确实比较省心,很少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