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的理想波形啥样子?

楼主(2014-12-16):
    网上搜了一些关于PID整定和自整定的资料,一般都讲得非常复杂,个人感觉没那么复杂,整定的前提是关于理想波形的形状的定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没有超调的前提下实现最小的升温时间(温控)就是最理想的波形,如附图的中间一个红色波形所示,欢迎大家讨论,给出自己的看法!

楼主(2015-03-24):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

请参考另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6550-1-1.html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增量式还是位置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但是设计良好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而且一般对升温时长不是太敏感,可以选时长大些的参数,这样 ...

这个地方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自适应算法能够自动拟合出水多和水少时候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水,最大功率一定,水多和水少的参数一样吗?

不一样,但是设计良好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而且一般对升温时长不是太敏感,可以选时长大些的参数,这样这是在水少时没有最佳的效率,但过温和控温精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表达一个看法,其实设定温度变动和环境温度对整定参数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得到了整定好的参数 ...

烧水,最大功率一定,水多和水少的参数一样吗?

楼主(2014-12-17):
引用 网友C:
"没有超调的前提下实现最小的升温时间(温控)就是最理想的波形"

就是这个意思啊。。 ...

  再表达一个看法,其实设定温度变动和环境温度对整定参数的影响并不大,也就是说如果得到了整定好的参数,那么大多情况下是不用再次或频繁整定的,而是可以跟随设备一辈子!

网友C:
"没有超调的前提下实现最小的升温时间(温控)就是最理想的波形"

就是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