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V14.1来了,有破解吗?

楼主(2014-12-16):
Quartus V14.1来了,请问哪个有破解,共享一下?

网友A:
有,網上共享來的,親測可用.

网友:
这么快都14.1了,原来在公司还是10.0呢

网友:
感谢,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主要是冲着MAX10 来的.否则没啥必要升级.

网友:
而且不支持Cyclone iii及以下的

网友:
有没有带一些常用IP的

网友:
在综合CYCLONE 4的时候明显感觉速度要比13慢,等不及,只好删掉重新再装回13.0SP1

网友:
谢谢啊,留着备用!!

网友:
LZ有下载地址吗?方便的话,分享一下

楼主:
在QUARTUS DOWNLOAD CENTER直接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QUARTUS DOWNLOAD CENTER直接下载。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安装ModelSim-Altera 10.3c (Quartus II 14.1),能不能正常使用?我的不可以使用。

网友:
感觉用12就够了吧  不过新版本的有些地方用起来肯定更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安装ModelSim-Altera 10.3c (Quartus II 14.1),能不能正常使用?我的不可以使用。 ...

用ModelSim 10.2c,用着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網上共享來的,親測可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21):
13.1 感觉最好

网友:
只能用64位。。。才装的32位win7...

楼主:
请问13.1支持 CYCLONE II  吗?

网友:
还在用Q9.0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3.1支持 CYCLONE II  吗?

chi chi ,

网友:
骏龙会破解的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再下

网友:
看来我还要用老版本的.

网友:
14.1多了对MAX10的支持,不过只有64bit版本的,有点超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