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自己DIY的春风电源,为大家DIY春风电源3.0提供参考

楼主(2014-12-16):
为了给春风电源加个合适的外壳,我前前后后试了多种机箱,走了很多的弯路。

最近找到一款比较合适的外壳,特将我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上位机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外壳的尺寸由电路板的散热器和变压器决定:

1.电路板我固定在电机驱动器的外壳上,根据驱动器外壳的尺寸,重新设计了电路;

2.我手头有环牛,高度差不多60的样子。

最终我选择的外壳:

整机的装配图:

网友:
好漂亮,花了多少大洋?

楼主:
需要准备的配件:
螺钉:
M4*16  8    前后面板的固定
M4*30  4    底板与驱动器外壳固定
M3螺钉若干
工具:
65mm的金属开孔器,用于开底板的散热孔(这个开孔器一般手钻的10mm钻头夹是夹不住的,需要13mm的钻头夹才能夹住)
M3, M4钻头,丝锥等

楼主:
成本:
功放机箱 145
变压器    150
前后亚克力板  总计 15左右
风扇      15*2
驱动器外壳   30
电子元件    60
前面板tft(山岩2.8寸)    8
面板字母按钮    15
金属按钮     15
其余总计   20

总计 500 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
功放机箱 145
变压器    150

打样的费用就不少了吧,莫非是一次打样成功

网友:
不错,很漂亮!!只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样的费用就不少了吧,莫非是一次打样成功

当然没有计算在内。。。。

网友:
好漂亮,期待量产的春风电源。

网友:
没有批量做500左右下来,已经很很不错了,确实看起来很美很精细,lz应该花了不少精力才寻找到这么合适好看的外壳吧?

网友:
建议lz将面板上十字螺丝改成内六角不锈钢螺丝,会看起更高档一点!

网友:
漂亮!只等阿莫出的精品春风电源了。

网友:
  做的不错呀,快赶上商业产品了

网友:
牛X,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非常漂亮,那个开机前后对比,很NB呀··

网友:
这机箱不错啊!

网友B:
Lz用了144脚的zet6?

网友:
做的漂亮,那个开机键很酷!

网友:
牛逼啊。。楼主还是一直在做这个。

网友:
楼主手艺真心不错,干得漂亮

网友:
亮瞎了,上档次

网友C:
做得挺漂亮的,楼主那个功放机壳在哪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挺漂亮的,楼主那个功放机壳在哪获得的?

淘宝啦
机箱搜 “1907a机箱”
驱动器外壳: ”160*96控制器外壳“

网友:
500块的高大上设备,nice。
按键上有led灯,现在很多高大上设备都这么干。

网友:
好漂亮,做成这样,可能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D:
这个机箱也好漂亮,可惜没米,买不起

网友:
做的很好看啊。。

网友E:
楼主上位机程序和板子程序应该都改过了吧?

网友:
非常漂亮,属高档产品了!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
机箱高大上,有点音响功放的感觉了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哈!~

网友F:
nice,自用很好了。可以考虑给散热孔弄个防尘棉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ice,自用很好了。可以考虑给散热孔弄个防尘棉啥的

免得掉进去东西,或者积太多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位机程序和板子程序应该都改过了吧?

程序肯定都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了144脚的zet6?

还是vct6,只不过引脚差不多都引出来了

网友:
结构整得不错,漂亮

网友:
好漂亮,好手工。Good!

网友:
做的很漂亮,就像个家电一样。

网友:
好漂亮啊,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G:
你用的是有抽头的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有抽头的变压器吗?

就是之前春风2.1版的电源里面的多抽头变压器
4A: 2V  4V  8V  16V
其余绕组: 双14V(用于mcu供电、全波整流成正负12V供模拟电路、风扇)
单9V(用于隔离串口)

楼主:
下位机程序在我上位机的帖子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箱也好漂亮,可惜没米,买不起

这个机箱是挺漂亮的,但是
1.自己没法开孔安放tft面板
2.净高不一定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之前春风2.1版的电源里面的多抽头变压器
4A: 2V  4V  8V  16V
其余绕组: 双14V(用于mcu供电、全波 ...

问一下那里买的? 我也想做,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变压器.

网友:
真不错期待早日商品化。

网友:
流口水,太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那里买的? 我也想做,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变压器.

可以去定制,我之前定制了几个,那家店已经不在了。。。
一个得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那里买的? 我也想做,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变压器.

话说莫老大这里的邮购部就有变压器啊

网友:
漂亮,结构不错,我买的春风电源,用了4年多
稳定

网友H:
功放机箱固定在驱动器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机箱固定在驱动器外壳上?

一般都说“驱动器外壳固定在功放机箱上”,毕竟机箱大很多

驱动器外壳与底部有接触,但是不是传递热能那种接触,因为驱动器外壳的下半部分是片状的,不是完整的平面,

散热主要还是靠机箱底部的风扇,这个风扇是与机箱内部的驱动器外壳相连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话说莫老大这里的邮购部就有变压器啊

现在已经没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箱也好漂亮,可惜没米,买不起

我靠,这个更加漂亮,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已经没有了....

在淘宝找家定做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靠,这个更加漂亮,很贵吧

这个三百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百块一个

你拿这个做外壳了?还是 只是看看而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拿这个做外壳了?还是 只是看看而已呢?

我看了一下,大小尺寸都挺合适,只是目前手里事太多,等有空了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就是一件工艺品,不光好看,还好用

网友:
显示屏看着太花了,感觉弄成黑底彩字可能要好看些。

网友:
非常漂亮,赞一个。

网友:
非常漂亮,手头也有个环牛,可是只是在吃灰

网友:
很漂亮,手艺真好,顶!

网友(2016-04-12):
流口水了。。。。。。。

网友(2017-07-20):
精品  ,  不知道春风现在在干嘛了

网友(2018-01-11):
楼主你这外壳做的太漂亮了,大赞,你这盗版盗的也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