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温控检测线的工作方式

楼主(2014-12-17):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通常引出三根线,比如红黄黑的话,红黑是电池正负极,黄线标识(T),网上说是锂电池温度检测线,想请问下这个线到底是什么用的,怎么和你的开发板连接?

网友A:
一般是连接NTC热敏电阻到地,很多充电芯片都有NTC引脚,可以参考充电芯片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连接NTC热敏电阻到地,很多充电芯片都有NTC引脚,可以参考充电芯片的说明书。 ...

我又查到个资料“NTC(T端口)的作用:当电池工作时,没有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短路等情况,而是由于工作时间太长,导致电芯温度上升很快。而NTC电阻紧贴电芯监测电芯温度,随着温度上升NTC阻值逐渐下降,用电器CPU发现了这个变化,当阻值下降到CPU设定值时,CPU即发出关机指令,让电池停止对其供电,只维持很小的待机电流,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没想明白的是T端口引出来就一根线,用电器CPU怎么发现NTC阻值变化的,求解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又查到个资料“NTC(T端口)的作用:当电池工作时,没有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短路等情况,而是由于工 ...

是不是如图所示的意思,求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查到个资料“NTC(T端口)的作用:当电池工作时,没有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短路等情况,而是由于工 ...

对电池地来检测电阻的阻值呀!大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查到个资料“NTC(T端口)的作用:当电池工作时,没有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短路等情况,而是由于工 ...

NTC是 负温度系数的意思,就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充电芯片或MCU确实是通过检测NTC的电阻来获取电池温度的。

对于MCU来说,你可以用你发的图片中的连接方式用ADC检测。
一般充电芯片里面简单一些,是用的电压比较器,上拉的电阻内置,所以NTC脚直接连接NTC电阻到地就可以

另外,一般保护板是用来保护电池过充和过放电的,和NTC逻辑上没什么关系,当然一些电池把NTC电阻和保护电路坐在一片PCB上。

NTC加上保护板可以说是双重保护。一些简单的电池模块也有不加NTC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是 负温度系数的意思,就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充电芯片或MCU确实是通过检测NTC的电阻来获取电池温度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
对于MCU来说,你可以用你发的图片中的连接方式用ADC检测。
一般充电芯片里面简单一些,是用的电压比较器,上拉的电阻内置,所以NTC脚直接连接NTC电阻到地就可以
上面应该是2种不同的保护板电路温控设计,我手中的这款锂电池,T口对地0电位,二者间测电阻10k(应该是10K的NTC电阻),适合第一种方式检测。
这2种都有个参数不太清楚:
第一种  NTC电阻的温度系数,常温阻值可以测出来,温度系数也要实测吗?
第二种  上拉电阻的阻值需要测试才能知道。
还是这些参数都有个统一的规格?

网友A:
现在的锂电池管理电路里,我还没见过需要用mcu去读温度的,如果锂电的供电的设备里没有mcu怎么办?
一般都是充电芯片附带温度检测脚的
温度控制只是个开关量,超过一个范围就停止充电,而且这个范围也不是卡死具体数值,只是个大致范围。再说,NTC测温度也精准不到哪儿去。
对于充电ic里上拉的电阻的阻值,你也不用关心,手册里会告诉你接多大的NTC电阻,按要求接即可。

建议lz, 找一款充电芯片手册好好看一看,里面都会有内部结构和NTC的选择说明
国产常见的TP4056
LT4001,LT4002,TPS24170等等等,上网上搜一下数据手册,认真读温度检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锂电池管理电路里,我还没见过需要用mcu去读温度的,如果锂电的供电的设备里没有mcu怎么办?
一般都 ...

好的,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8-08-01):
温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