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听出母盘文件与发行版CD抓轨文件的区别吗

楼主(2014-12-17):
这里有个据说是蔡琴《渡口》的母盘wav文件,一个文件比一张CD抓轨的wav文件还大,大家能听出这个文件与CD抓轨出来的WAV文件的音质差别吗? http://pan.baidu.com/wap/link?uk ... 1133200&third=0

网友A:
哈哈,听说有高人火电水电都听得出来,也是醉了

楼主:
这里还有个《你的眼神》的母盘文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14950120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听说有高人火电水电都听得出来,也是醉了

《渡口》这边是听出区别了,母盘版歌曲开始的鼓声的低音要下潜的深很多,而且还有回音,CD抓轨版的对比之下显得非常的单薄。 而《你的眼神》这首我是没法听出区别了。

楼主:
还有个1G多的《加州旅馆》现场版母盘文件,对比CD抓轨版,开场的掌声要自然真实很多,第一次听CD版的掌声还以为是放炮竹呢,很干很硬。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5&fid=403904473

网友:
如果没有好的设备就不要去迷恋那些啦

网友B:
这些是192k 24bit文件,比cd的44.1K 16bit好很多。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播放设备,其实啥区别的听不出的。

当然前提是调音相同。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C:
哪里有那么多母盘,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那么多母盘,诶

调音师也是有朋友的,母带流出来的虽然不多,也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小圈子自己玩,这样公开的真不多见)。
完整的工程都有流出来的。

另外,LZ发的这几个很可能只是dvd-audio,我见过的几个母带都是192K 32bit/64bit float PCM编码的。

---------------------------------------------------------------------------------------------------------------------------
下了一个,发现是64bit float PCM的,那就不可能是dvd-a了。

网友:
要看设备和耳朵的,以前IBM T42P 320KBPS的MP3和APE用HD600就听不出差别了。但是用SONY 的228ES CD机+HD600听原装碟和抓轨刻录的CD就有很大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192k 24bit文件,比cd的44.1K 16bit好很多。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播放设备,其实啥区别的听不出 ...

是的,声卡要支持192KHz是前提,不然会被操作系统SRC成48KHz或者44.1KHz的数据流来播放音质只会比CD更差。不过现在大部分的外置声卡都能支持到192KHz的。

网友D:
上面写的是192 64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声卡要支持192KHz是前提,不然会被操作系统SRC成48KHz或者44.1KHz的数据流来播放音质只会比CD更差 ...

这些文件是必须重编码的,64bit float的量化精度还没有DAC能直接回放(其实只要是float都做不出的,动态太宽了)。

64bit float完全没必要,以现在DAC的水平,192K 24bit int PCM就足够足够了。这些母带文件都是为了编辑过程中保留足够动态范围才弄的,自己听,太浪费空间,还带不来音质的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写的是192 64bit??

没错,而且是float量化,不是int,双精度浮点的动态范围

楼主:
用音频编辑软件打开看了一下加州旅馆的频谱,发现最高频率居然达到80KHz以上,比CD的20KHz高太多了。不知道这种造假的可能性大不大。

楼主:
这个是foobar使用声卡ASIO驱动播放加州旅馆的截图,码率也达到了标称的24576Kbps,比CD的1411Kbps也大的多。

网友:
192/24和44.1/16肯定有区别啦

网友:
没有上万(其实我是想说上十万)的Hi-Fi系统,说什么区别都是自娱自乐。
就和夏利和吉利用了F1的机油比谁达到100Km时速能少几秒而已。

楼主:
本人的播放系统就一个CM6631A+PCM1792的声卡和惠威M200MKII的有源音箱,已经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渡口》和《加州旅馆》音乐开头的区别了,至于《你的眼神》的差别确实没听出来。这个差别绝对不是水电火电、电源线、保险管那种级别的“差别”的。夸张一点说,这个差别就有点像手机外放和电脑音箱的差别。

网友:
发烧无极限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一个16bit,一个24bit,差太多了

网友E:
刚做了一个30M带宽的直流电压输出放大器,感觉细节多点,不是特别好听

音乐放大器其实也算是一个乐器,也是工艺品,看着好才能听着爽,失真的恰到好处才能听着暖

看了LZ链接的720M的64bitWAV文件,真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做了一个30M带宽的直流电压输出放大器,感觉细节多点,不是特别好听

音乐放大器其实也算是一个乐器,也 ...

无聊? 这可是个宣称母盘级别的wav文件呀!  这种文件的存在难道没有半点的合理性? (当然,人工往普通wav文件中加入10倍无用数据的造假除外,那个才是真正的无聊)

网友:
720M的64bitWAV,用RAR压缩后至少小一半体积

即便是母带,用的也是24bit的ADC

网友:
天赋异禀的耳朵,还行吧。

网友:
设备不行,耳朵也不行,估计我听不出来

网友:
还得看设备吧。

还有,网上的文件不可信。有很多320MP3转APE骗人,更别说母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