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马达空载可以转动,负载的要手动一下才能转

楼主(2014-12-17):
电动自行车的马达空载可以转动,负载的时候卡住了,要手转动一下车轮才能正常转动。
在网上查了半天资料,他们说是初始转矩不够带动负载,造成失步。
但不知道该这么弄。
哪位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慢速启动。

楼主:
是刚开始把pwm小占空比,然后再慢慢加大占空比吗?我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
你是维修还是写程序?维修的话可能是缺相,写程序的话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写程序的
我知道是程序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网友:
请问什么是慢速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刚开始把pwm小占空比,然后再慢慢加大占空比吗?我是这样做的啊。

我没用过电机,直觉告诉我得先低速转然后慢慢的把速度提上去才能有足够的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电机,直觉告诉我得先低速转然后慢慢的把速度提上去才能有足够的力度。 ...

不是低速转力矩大,这类无刷电机更重要的是启动必须得提供大得多的功率,否则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你这个电机是有霍尔的还是无霍尔的?

网友:
检查一下霍尔的接线

楼主:
霍尔的接线正常。

网友:
有没试过先来个大电流通一下再PWM慢速启动?
以前物理说过,最原始的火车启动时,车尾有个很重的锤子掉下来锤一下火车,然后火车启动.
就是从静磨擦力改为动磨擦力.

网友:
感觉是坏了!

网友:
空载可以启动,负载就不行,应该启动电流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刚开始把pwm小占空比,然后再慢慢加大占空比吗?我是这样做的啊。

保护了吧,刚开始电流很大的

楼主:
保护 我还没有加进去呢

网友:
思路是不是错了,pwm是调节驱动电流,频率才是调节速度的。你刚开始启动pwm大一点,频率小一点。

网友:
拆了看看。里面有个指示灯,会有故障指示。

网友:
想起电机的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