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1000大洋的德国STAHLWILLE棘轮扳手头。(转载)

楼主(2014-12-17):
这次拆解的是德国原产的STAHLWILLE棘轮扳手头,可正转反转,从来没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今天终于把它弄开,顺便发上来让大家也看看,分享一下。
这是官方网站上的图,因为我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东西,批次不一样,激光刻字稍有不同。

TB上全新1000多,看到有个二手的还要买RMB 8XX,个人感觉有点小贵。
好了,接下来是我自己拍的照片了。

STAHLWILLE
735/10
GERMANY

套筒接头。钢珠子可以锁定套筒不掉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工具应该是用机床做出来的。

正反转控制旋钮。

再来一张整体图。

因为没有合适的螺丝刀,只能用PB SWISS T25来开T30的螺丝了。

哪怕螺丝刀不合适也给你干出来了!

原来,里面还真有点简单,但是,做工好。

正面看下去。

下面一个一个零件来看。
正反转控制旋钮。

控制旋钮背面,有圆柱形凸起,用于拨动那个心形弹簧的。

这个可以称之为转子吗?

转子来一个特写。

转子正视图。

转子躺下了,侧视图。

心形弹簧和棘轮牙,可以这样称呼这个元件吧?

心形弹簧和棘轮牙分开后。

棘轮牙另一面。

心形弹簧也来个特写吧,看它站得这么累。

这个称之为棘轮定子吧。

内侧都是齿。

再来一个。

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德国的工具,先不说贵,人家工艺确实很好,做什么事情都很细致,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A:
开眼界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眼界了,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
成功在于细节,山寨国更重视数量。即使赚了钱也创造不出品牌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谁要是搞个动画就好了。还是不太懂。

网友:
也看不懂。

网友:
看上去很精致,做工好。

网友:
这个国产的能过关吗 ?

网友:
求工作原理,用过很多这种工具但不知怎么实现。

网友B:
原理挺简单的,我传个图试试看。外链好像挂了,大家还是自己看百度知道里面“请问下,双向棘轮是怎么实现的,就像双向棘轮扳手那种,可以发一张三维图纸,或者是工程图么?谢谢!”就有双向棘轮原理gif
修改原因:删除外部链接图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挺简单的,我传个图试试看

不要引用外部链接,别人看不到。

网友D:
非常感谢,照片质量很高!

网友:
比想象中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引用外部链接,别人看不到。

恩,我已经修改过了~

网友:
国外的德国货很好,我在车间见过一把用了20几年的剥线钳,到国内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实际一模一样的国内也有,主要还是差在材质,要达到同样的扭拒,国产的棘轮齿要粗一些,同样的情况国产的使用时间要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一模一样的国内也有,主要还是差在材质,要达到同样的扭拒,国产的棘轮齿要粗一些,同样的情况国产的使 ...

热处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照片质量很高!

谢谢支持!

网友:
就算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出让人热泪盈眶的感觉

网友:
德国佬真是敬业,哎

网友:
德国佬的认真真不是盖的!好!!!

网友:
发明者很牛啊,生活中好多复杂机械,当初是哪个神仙想出来啊?

网友:
德国货看着好赞啊

网友:
关键是材料的基础工业,当然还有巧妙的设计

网友:
没想到这种功能, 里面零件就这些,

网友:
主要还是材料,这才是根源,仿都仿不了。就象日本的马头钳,实际它就是45号合金工具钢,但国内做不出来。

网友:
我记得原来五十铃4JB1的发动机连杆有个螺丝,是M10的细牙,但非常有韧性,还有硬度,国内一般都要用M14才能达到同等强度,但韧性和硬度根本没法比。

网友:
买了把二十几块的表示很好用

网友F:
前几天用了国产坏了的, 不能换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用了国产坏了的, 不能换方向了

这种要舍得下手买进口货

网友(2017-02-11):
LZ是想做逆向工程呀?